【求助】1屏多机如何控制

楼主(2024-04-02):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1个威纶通触摸屏控制汇川2个PLC Easy521,另外2个PLC之间需要通讯。是使用RS485好呢?还是加个路由器,使用以太网通讯方便些了?请大家指点下。谢谢大家!

网友A:
直接使用网口多好啊,不用接线

网友B:
威伦的屏直接建两个设备关联两个PLC的变量,再写个循环执行的宏指令交互需要的变量,两个PLC间都可以不用通讯了

网友C:
使用什么通信方式,还是要看你的使用现场的情况,现场那个方便用那个,熟悉哪个用哪个。至于触摸屏指示显示而已,增加不同的通道连接不同的变量即可

网友D:
有网口当然是用以太网通讯了

网友E:
需要控制汇川的2个PLC Easy521,并且这2个PLC之间还需要进行通讯。如果考虑到高速的数据传输、稳定性和扩展性,以太网通讯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通过添加一个路由器,您可以轻松实现PLC之间的以太网通讯,从而提高数据传输的速度和稳定性。

相比之下,RS485通讯在某些方面可能稍逊一筹。尽管它适用于远距离传输的场景,如楼宇自动化、工业控制等,但在传输速度、稳定性和扩展性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限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威伦的屏直接建两个设备关联两个PLC的变量,再写个循环执行的宏指令交互需要的变量,两个PLC间都可以不用通讯了...



你这方法是要把原先10ppm的设备干成3ppm啊,哈哈哈

网友G:
工业级路由器结合以太网通讯,稳定性和数据交换量级远远高于RS485接口通讯

网友H:
以太网通讯,威纶通间连接,如果PLC之间需要通讯,可以在威纶通里把数据转给内部变量再用宏指令写给对应PLC。这样有个缺点,HMI变成中转客户机,屏幕就显得很重要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导!我用以太网通讯试试看。

网友I:
使用以太网做通讯好

(1)接线更加简洁,使用网线和路由器即可

(2)通讯效率高,若使用485,需要做轮训,可能数据有延迟

网友J(2024-05-20):
触摸屏做中转机,100ms的刷新率,哈哈,搞毛呢

网友K(2025-08-13):
用以太网,直接添加两个PLC就行了

网友L: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