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指令组合逻辑—线网模式

楼主(2024-04-03):
    有很多无顺序的控制动作,只要满足条件就能触发,类似于这样的控制, 可以用到组合逻辑编程,比如一个开关通,就会触发输出通;开关断,就会触 发输出断。这样的案例就需要用到组合逻辑的基础指令,触发输出的线网模式。

【控制要求】

   一个开关X0通,就会触发Y0通;开关X0断,就会触发Y0断。Y0只根据开关X0的通 断变化。

【动作分析】

     按下开关就是一个检测输入X0的过程(检测输入为组长),触发Y0通,在Y0的属性 中选择线网模式。

【控制流程图】

   按照动作分析,每一个动作就是一个指令,每个指令用流程图的方式连接起来。

【程序编辑】

   在组合帧中,添加输入检测X0通,触发输出Y0通,在输出指令的属性编辑栏中, 选择线网模式。

线网模式选择:

        线网模式,顾名思义就是跟前面的条件绑定在一起,一条线上,前面的条件 满足,后面的指令动作。即X0通时,Y0通;X0断时,Y0断。Y0的动作只跟X0有 关系。在触摸屏上实现在线模拟时,对于输出端口,可直接在触摸屏上触发,但 是在X0通状态的前提下,Y0通,由于线网模式,即便是手动触发Y0断也不能实现。

【程序调试】

      当所有的程序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程序通过串口下发至PLC中,组合 逻辑程序调试可以用触摸屏软件在线模拟,监控输入输出和计数器、定时器的变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