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控制柜里是西门子PLC多还是AB的多?

楼主(2024-04-03):
机器人控制柜里是西门子PLC多还是AB的多?

网友A:
西门子 AB做机器人控制系统?

网友B:
西门子居多吧

网友C(2025-01-20):
机器人控制柜西门子元件较多,其次是ABB,AB的一般不会用

网友D:
机器人控制柜里大多是专用的运动控制器和伺服,西门子和AB的都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