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c7072gi触摸屏

楼主(2024-04-03):
MODBUSRTU传输,变量为16为无符号类型,屏幕无小数点时末尾能够显示,当除10或除100时,末尾小数不显示,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A:
变量用浮点数,除法改用乘法,乘以0.1 或0.01 试试。

网友B:
显示小数点后多少位  好像时可以设置的

网友C:
能用浮点 尽量用浮点

网友D(2024-05-14):
在标签动画属性中,选择显示输出,显示类型选择数值输出,输出格式选择整数,固定小数位数输入2即可。

网友E(2024-12-17):
因为是16位的数字,进行除法运算变量必须是浮点数才可以也就是32位的,修改变量格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