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最难破者】国产小型PLC安全大比拼

楼主(2024-04-03):
在当前的工业自动化浪潮中,小型PLC作为控制系统的核心,其安全性和保密性能对于保障工业基础设施至关重要。随着技术的进步,国产小型PLC在性能上不断提升,但在安全性方面的表现如何?是否存在一款产品能够在破解难度和保密性能上独树一帜?哪款PLC的安全性能最好,最难破解呢?

欢迎各位行参与本次讨论,共同探讨和见证国产小型PLC在安全性领域的进步与挑战。

参与福利:有效参与用户奖励50-100论坛积分

网友A:
好像跟PLC不挨着。

网友B:
只是用从来没破解过,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用从来没破解过,也不会

网友C:
应该更关注网络安全产品,如何在当前PLC普遍联网的大环境下,自己的PLC更能适应网络化的问题。而不是关注什么破解。说实话有的时候真不是非得用你原来的程序去复制去拷贝你的设备。只想修改实际应用中的问题。

如果真想拷贝你的设备,复制一遍机械结构,花点钱找个人写个程序都比破解方便。

网友D:
越小众的品牌越难破解~如果是仿三菱或仿西门子的破解就多~主要是破解成本高基本上也没人去搞

网友E:
任何一款都不值得去破解,毕竟别人辛苦成果,除了改造需要,任何程序都不值得去破解,破解会乱码

网友F:
信捷的还行吧

网友G:
这种PLC系统我觉得破解太简单了,就像单片机破解一样,真以为是芯片级的破解,实际上就是看看你有什么功能,然后把你这功能重新编程实现就算是破解了。大部分破解也是这个样子,我也干过这样的事。这属于功能破解。

程序破解的话,西门子最差,早期的300、400有卡就可以破解出程序,然后根据程序反推出硬件组态,然后就啥都有了。

200smart更是扯淡,安装路径下替换个文件那写的块就直接打开了,提示输密码啥也不输确认就是正确密码。项目密码也有相应的工具,这方面保护可以认为没有。系统密码目前我没有尝试过,据说不太好破解,我看网上说需要更换芯片,然后在刷个BIOS在新的芯片里,意思也是有方法,不是不能破,还有收费破解的,效果应该也还不错。

哪一家最好这个可能没有<此处内容被屏蔽>,只要他市场占有率高,有破解的必要,就有民间高手弄个工具给你放倒了。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一些小众的PLC或者定制开发一款专用控制器,好多企业为了保护产权也用这种方法。国产的用的不多,我用一般也不加密,相对来说比较看好台达,和利时这俩品牌,倒不是因为加密强,台达破解软件也一大堆,和利时倒是少见,主要是用户少。这俩在外观造型上看着像那么回事,感觉很有未来。

网友H:
之前研究过一段时间程序加密,使用的信捷PLC,把核心算法写到C语言功能块中,将功能块导出为不可查看。这样在程序中使用这个不可查看的功能块,然后再把PLC设置为不可上载。这种我不清楚是不是最高级的防破解的方法之一?

网友I:
自主研发PLC  工业网关 CAN总线设备 I/O模块 伺服电机 人机界面HIM ,品牌GCAN,目前推进代理和非标自动化项目合作,无论您用的是哪款产品,保证性能和功能需求的前提下可做替换升级改造,价格和代理政策肯定可以做到比市场价低,利润更大。我们也有很多需求非标自动化设备的项目,15641535673      如果能做也可以沟通沟通。

网友J:
一般来说,PLC 的安全性和保密性能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密码复杂度、密码长度、破解工具和技术、厂商采取的安全措施等。为了提高 PLC 的安全性,用户应该设置复杂度高、长度较长的密码,定期更换密码,加强设备的物理安全性等。厂商也应该加强对 PLC 设备的安全性设计,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密码保护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