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如何增加备用电源

楼主(2024-04-03):
PLC正常是由市电来供电,但为确保市电断电时PLC能不停机工作,需要用蓄电池来给PLC做备用电源,市电断电蓄电池可以无缝接力为PLC供电,市电来电后又可以给蓄电池充电。试了用中间继电器做切换,但PLC还是会重启一下,不能实现无缝接力,这个应该怎么做,很是头疼。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老师傅指导一下。PS:因有防爆要求,UPS没法放进防爆箱,所以需要用蓄电池来设计,不考虑UPS。

楼主:
Image_20240402101124.png这是设计图

网友A:
为什么这么折腾?

有24V蓄电池直接并到24电源,中间啥都不用管。

铅酸电池用2块12V串联,直接接到24V给PLC供电的直流电源上。用锂电池:锂离子电池用6块串联加充放电保护电路;磷酸铁锂电池用7块加充放电保护电路。

电池并联到直流电源,交流电源供电时浮充电,交流电源断电,电池接续。

用锂电比较好,有充放电保护电路控制电池状态,充满就切断充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么折腾?有24V蓄电池直接并到24电源,中间啥都不用管。铅酸电池用2块12V串联,直接接到24V给PLC供电的直流电源上。用锂电池:锂离子电池用6块串联加充放电保护电路;磷酸铁锂电池用7块加充...

        -----------------------------------------------------------------师傅你好,“铅酸电池用2块12V串联,直接接到24V给PLC供电的直流电源上,这个不用加任何保护吗,市电24V和蓄电池24V同时间加在PLC电源输入端能行吗,谢谢

网友A:
电池浮充电

网友B:
1,UPS不放防爆箱里,只是把UPS的线引进去不就可以了,UPS放安全区,UPS电源与PLC同源,PLC断电UPS持续供电就好了

2,采用蓄电池+稳压电源 构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UPS不放防爆箱里,只是把UPS的线引进去不就可以了,UPS放安全区,UPS电源与PLC同源,PLC断电UPS持续供电就好了2,采用蓄电池+稳压电源 构建...



UPS是这样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么折腾?有24V蓄电池直接并到24电源,中间啥都不用管。铅酸电池用2块12V串联,直接接到24V给PLC供电的直流电源上。用锂电池:锂离子电池用6块串联加充放电保护电路;磷酸铁锂电池用7块加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为什么这么折腾?有24V蓄电池直接并到24电源,中间啥都不用管。铅酸电池用2块12V串联,直接接到24V给PLC供电的直流电源上。用锂电池:锂...



是滴。

网友A:
开关电源容量、电池容量选择合适、够用就行。

网友C:
我好奇的是为什么 ups  不能进防爆柜子   就因为多了一个 整流  和一个震荡的电路

网友A:
就是多一块电池的事,加啥都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行不行 我好奇的是为什么 ups  不能进防爆柜子   就因为多了一个 整流  和一个震荡的电路...

        -----------------------------------------------------------------我之前找的UPS都比较大,你说的这个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行不行 我好奇的是为什么 ups  不能进防爆柜子   就因为多了一个 整流  和一个震荡的电路...



这个真不错,你有用过⁉️🤔

网友E(2025-11-12):
可以增加串联几个二极管作为充电回路,要不然电池可能会随时充放电,坏的快

网友A:
锂电池广泛应用20多年,对锂电池的特性还有许多人不了解。

变电所的铅酸电池或镍镉,运行时采用浮充方式,始终在线。

锂电池进步了,因为有保护电路,锂电池充满就切断充电,但是电池始终在线。我在说锂电池帖子里有电路图,二个MOS管串联电路,控制充电、放电。

网友F:
这些做法都可以,考虑应用行业的话,还是考虑铅酸电池,但是维护又是个大问题,PLC电源解决了,触摸屏,上位机供电谁来解决?数据可是都存在上位机或触摸屏的啊

网友G(2025-12-31):
开关电源不是有直流输入的吗?就等于是微小型的UPS,这样多简单啊 。

网友H:
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这么简单一个供电电路还需要设计!

如果真的需要,2-3个二极管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