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信捷PLCXD-16 外部中断

楼主(2024-04-04):
我PLC是信捷XD-16  我程序中有2个外就中断I 6100 和I 6101不知是外部哪个条件触发这2个中断的,另外程序中是有控制伺服电机的,有段程序是:DSUB K0 HD24 HD322   其中HD24是在屏幕上设置的电机移动的距离,若在屏幕上输入123 HD24监控显示是12300 比屏幕上多了100倍,在程序中找不到其它程序段有运算X100 是不是在屏上自动X了100后再送入到PLC的,屏幕都是信捷屏,手头没有这屏的程序,另外这个HD322在程序中找不到有其它地方调用的,现在找不到这个设置的移动距离是送入到哪个程序段了,因为在其它程序中找不到这HD24和HD322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外部中断用法如图,XD/XL系列基本指令手册。

网友A:
第二个100倍的关系没办法,找屏的程序实在找不到,就用PLC程序监控知道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就行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外部中断用法如图,XD/XL系列基本指令手册。



手册上中断的编号最大是I59**  我这的中断是I 61** 所以我在手册上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100倍的关系没办法,找屏的程序实在找不到,就用PLC程序监控知道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就行了呗第三个问题:HD322在作为脉冲输出的数据时,搜索不到是正常的,具体要看你使用的脉冲输出指令反推一下;...



小糖同学:多谢你,我明白了。

网友B(2024-12-25):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