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 1200 怎么显示DTL格式时间

楼主(2024-04-05):
s7 1200 现在显示X#(00 18 04 05 05 03 05 00 00 00)怎么变成DTL格式时间

网友A:
MirrorHeat是数据类型什么格式的

网友B:
MirrorHeat是怎么得到的?这个数据类型是什么格式的,毕竟你用T_DIFF转换DTL还是先把两个Input都进行转换的。知道格式才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rrorHeat是数据类型什么格式的



是DTL

网友A:
这个mirror heat date是谁给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