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控制12v 180w直流电机调速

楼主(2024-04-07):
各位朋友,请问s7 200smart 自动控制一个 12v 180w的直流电机调速怎么弄啊 我想用一个电机驱动模块来驱动,但是那个模块使能端需要5v的电压,PLC输出的是24v 并且pwm输出的波形幅值好像也不合适

网友A:
淘宝买一个直流电机调速器

网友B:
PLC不是驱动器,不能直接驱动电机啊!

想简单做,PLC选晶体管输出型,PLC编程做PWM,晶体管输出控制大功率晶体管,接电机和12V电源。计算好晶体管的β值、最大集电极电流和基极限流电阻。一个管不行就选达林顿管。

网友C:
PLC模拟量输出控制一个可调开关电源不就行了,某宝有0-10V或者4-20MA模拟信号控制的电源,各种电压规格的都有,180W那都是小的,大一点的得定制,直流电机调速调压就可以,你只需要弄一台这样的电源,然后PLC加个模拟量输出模块,用模拟量控制这个电源输出的电压,电机速度也就控制住了。

网友D(2024-07-31):
1,需要一个降压模块,把24V降低成5V供电机驱动模块使用

2,PLC和电机驱动模型之间,需要加一个高速隔离光耦,将PLC的24V脉冲信号转成5V脉冲信号

网友E(2024-12-25):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F:
感想大家分享

网友G:
需要我给你做个吗?

网友H:
买一个脉冲转换模块,可以把电压降到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