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3S-EIS-MDN网关与断路器通讯模块FZT3通讯

楼主(2024-04-07):
1.项目背景:

某选煤厂里1200Modbus从站设备需要与ETHERNET/IP主站AB PLC进行数据交换,由于两边数据协议和接口不同,那么需要通讯协议转换网关来进行转换。

HT3S-EIS-MDN网关在本项目中做Modbus主站与ETHERNET/IP从站进行数据采集与传输,本项目选用50HT3S-EIS-MDN网关分别连接现场1200台断路器通讯模块FTZ3 (Modbus从站设备)。

FZT3 状态上传模块提供断路器合闸、分闸和脱扣位置信号通过HT3S-EIS-MDN网关将数据以ETHERNET/IP协议方式传给现场AB PLC。

2.以网关HT3S-EIS-MDN进行操作配置

2.1.EtherNet/IP配置

1)先进行网关EtherNet/IPIP配置,根据需求进行配置,参考HT3S-EIS-MDN手册。

2)通过HT3S-EIS-MDN手册示例进行通信配置,参考有AB、欧姆龙。

3)进行程序的编辑、网关第7位需置on为高低字节转换:

2.2读取模块配置(MODBUS RTU

1)需要知道模块的站号、波特率、有无校验,才能配置网关设置里的Modbus配置

2)通过Modsan读取模块的站号、波特率、有无校验进行对照,或者使用设备提供的软件进行修改,下图为测试读取到的:

2.3网关的配置

1)进行配置网关EtherNet/IP一侧的IP配置,打开GW Modbus Builder 软件设置进行配置EtherNet/IP,进入GW Modbus Builder软件的设置-通讯设置-以太网设置,进行配置

                                                                                       图2

本机IP为电脑的IP,其他的默认,不需要修改

找到工具-在线,打开会显示选择协议类型

选择EtherNet/IP,进行配置,网关拨码第八位,拨到on,重启网关,电脑直连到P1

进行下载配置

注:点击连接从站,连接成功后,按钮都会显示,先读取配置,在设备IP地址处修改IP,修改的IP为实际需要的IP,修改后点击写入配置,会提示写入ok。在拨回拨码,重启网关就可以了。

2)配置Modbus从站的配置

打开GW Modbus Builder软甲,因为需要多个从站,双击进行添加,如图

FZT3模块简易对应关系,在Modbus从站配置功能码如下图:

与之对应FZT3模块配置,模块的寄存器为16进制,网关配置的地址为10进制,需要换算

。以4xxx为例,40001在配置中地址起始为0,对应功能码030610地址第0位,根据情况来读或写进而使用不同的功能码。下图为模块的配置图,如图:

主站中的波特率、校验位配置需要与从站对应,超时时间和空闲时间根据使用情况进行选择,如图:

下载到网关需要网关第八位置于on,电脑直连LAN口进行下载。

注:电脑IP需在同一网段,IP不能为192.168.1.100

3.现场效果展示:

网关电源端子接入24V,P1P2口为EtherNet/IP,通讯成功后,OK灯常亮,如果在主站设置了自动启动,Modbus一侧指示灯就会闪烁,TXRX闪烁,网关通过拨码进行调节,可做Modbus的主站和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