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知道这个指令为什么没有执行

楼主(2024-04-07):
我使用MOV指令把数据放进D200里,但是监控时发现数据没有写入,我以为是通断条件得原因,但是常开触点用系统认定的常通,还是普通触点都没有差别,我检查存放地址是不是被占用,结果显示并没有,我把D200换成D500以及其他地址,也仍旧是这样,没有数据写入,所以想知道究竟哪里有问题D400界面.PNG

网友A:
根据我的初步判断,你能不能先把PLC的状态切换到运行模式吗?

HAVE FUN!

网友B:
哈哈哈,我想也是这个问题,大意失荆州

网友C:
会不会主程序并未调用?

楼主:
运行模式.PNG在运行模式也是这样的,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运行模式也是这样的,这个是为什么?

先前的贴图这里显示触点87.0,而你接下来的图片又是P_ON,你能先告诉我你要问的问题是属于同一个程序吗?

或许你应该上传一个你认为有问题的程序到这里。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维护自我空间"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 在运行模式也是这样的,这个是为什么?先前的贴图这里显示触点87.0,而你接下来的图片又是P_ON,你能先告诉我你要问的问题是属于同一个...

        -----------------------------------------------------------------是因为我以为是触点设置的不对,所以尝试把普通触点改成常开触点,但是结果没有改变,后面我新建工程重新写,这个问题就好了。但是我现在遇到了新问题,就是我想控制步进电机,使用了脉冲0,按照手册定义,100.00和100.02是脉冲0的脉冲和方向,我使用了ACC指令,能监测到有脉冲发出,但是100.00和100.02完全没有反应一直是0,强制为1后也无法使电机动作,能帮忙看下这是因为什么吗?1.PNG2.PNG

网友D:
步进电机单相的还是三相,需要几拍脉冲,是否需要使能?然后步距角或者多少脉冲一圈?你设置了多少?脉冲频率又是多少?

网友E:
上传一下程序吧,不看源程序。找到猴年马月也找不到啊

网友F(2024-12-25):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G:
源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