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捷PLC伺服编码器回原

楼主(2024-04-07):
信捷PLC伺服回原  一般我用感应器 快速回到原点开关 然后快速离开原点 然后慢速回到原点  这样的精度不知道在多少 之前做的机器要求没这么高  现在有个机器要求精度高  我想问一下用伺服电机编码器回原是怎么样的方式  是不是在原点记入伺服编码器位置然后回原通讯读取伺服编码器  回到原点记录的位置

网友A:
一般用U型光电作为原点就很准了,我是做过,反正精度很好,最关键的是你回原点速度得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U型光电作为原点就很准了,我是做过,反正精度很好,最关键的是你回原点速度得慢...



U型关电也是机械回原  这个延时什么影响  对于要求高的还是达不到感觉

网友B:
看看AI的解答,已经很厉害了。

使用伺服电机编码器进行回原操作是一种提高精度的常见方法。伺服电机编码器可以提供非常精确的位置反馈,
使得机器能够精确地回到设定的原点位置。以下是一种基本的伺服回原操作流程:

原点设定:

在机器的初始位置安装一个原点开关(通常是限位开关)作为参考点。

当机器启动时,伺服系统会将原点开关的位置作为原点,并记录下此时编码器的读数。

快速移动:

在机器运行过程中,如果需要回到原点,首先会进行快速移动,使机器迅速离开当前工作区域。

慢速移动:

在接近原点开关的位置时,机器会切换到慢速移动,以提高定位精度。

此时,可以通过编码器的读数来精确控制机器的位置,确保其精确停在原点开关的位置。

位置确认:

当机器到达原点开关位置时,会再次记录编码器的读数,与之前设定的原点位置进行比较。

如果位置匹配,则确认机器已经准确回到原点。

如果位置有偏差,可以通过调整编码器的读数来校正位置。

通讯读取:

在整个过程中,PLC可以通过通讯读取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实时位置信息。

PLC可以根据这些信息进行逻辑判断和控制,确保机器的精确回原。

精度保证:

为了确保高精度,可以采用闭环控制系统,即通过编码器的反馈信号来实时调整电机的运动。

还可以使用PID控制算法来优化位置控制的精度和响应速度。

通过上述流程,伺服电机编码器可以有效地提高机器回原的精度,满足高精度要求的场合。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还需要根据具体的机器特性和工作环境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优化。

网友B:
  使用伺服电机编码器进行回原操作是一种提高精度的常见方法。伺服电机编码器可以提供非常精确的位置反馈,

  使得机器能够精确地回到设定的原点位置。以下是一种基本的伺服回原操作流程:

  原点设定:

  在机器的初始位置安装一个原点开关(通常是限位开关)作为参考点。

  当机器启动时,伺服系统会将原点开关的位置作为原点,并记录下此时编码器的读数。

  快速移动:

  在机器运行过程中,如果需要回到原点,首先会进行快速移动,使机器迅速离开当前工作区域。

  慢速移动:

  在接近原点开关的位置时,机器会切换到慢速移动,以提高定位精度。

  此时,可以通过编码器的读数来精确控制机器的位置,确保其精确停在原点开关的位置。

  位置确认:

  当机器到达原点开关位置时,会再次记录编码器的读数,与之前设定的原点位置进行比较。

  如果位置匹配,则确认机器已经准确回到原点。

  如果位置有偏差,可以通过调整编码器的读数来校正位置。

  通讯读取:

  在整个过程中,PLC可以通过通讯读取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实时位置信息。

  PLC可以根据这些信息进行逻辑判断和控制,确保机器的精确回原。

  精度保证:

  为了确保高精度,可以采用闭环控制系统,即通过编码器的反馈信号来实时调整电机的运动。

  还可以使用PID控制算法来优化位置控制的精度和响应速度。

  通过上述流程,伺服电机编码器可以有效地提高机器回原的精度,满足高精度要求的场合。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还需要根据具体的机器特性和工作环境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伺服电机编码器进行回原操作是一种提高精度的常见方法。伺服电机编码器可以提供非常精确的位置反馈,使得机器能够精确地回到设定的原点位置。以下是一种基本的伺服回原操作流程:原点设定:在机器的初始位置安装...



我理解的  先快速回到感应器设定的原点 然后慢速通过编码器进行调整回原  谢谢  我理解了

网友C(2024-12-26):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