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电缆该如何选用?

楼主(2024-04-08):
在化工项目中,仪表信号电缆选用多股铜芯聚氯乙烯(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带屏蔽的软电缆。对于多信号的仪表电缆,则宜选用总屏加分屏。

图片

常用的仪表电缆类型说明如下

  • 屏蔽:AI/AO等模拟量信号一般采用双屏蔽,即分屏加总屏,DI/DO等开关量信号一般采用单屏蔽,对于一些可能会受到电

  • 磁场干扰的场所如配电室的电气信号,宜采用分屏加总屏。

  • 阻燃:当有火灾危险场所现场仪表电缆应选用,考虑到化工装置火灾危险性、电缆的价格和通用性,此项为必要项。阻燃分A\B\C(高-低)

  • 无烟低卤:由受热时排烟量低,且本身不含卤素的热塑性或是热固性组成,自控相关规范中没有要求化工装置的信号电缆选用,因此此项非必要项。

  • 本安:当采用本安仪表时,应配套本安电缆。

  • 铠装:自控相关规范中无明确规范必须采用铠装电缆,但特殊的规范或者企业(如石油库)有埋地、机械强度(如抗拉)需求等,选用铠装电缆更好,因此在大多数的项目中是无需采用铠装电缆。选用铠装电缆时成本、施工难度、接地等方面都应考虑。

  • 耐火:用于紧急隔离阀门、SIS励磁动作、与可燃气体信号联动的电缆宜选用。

线芯截面积
号的传输距离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信号输出端的带载能力,以欧姆数值表示(如700Ω);信号输入端的内阻;传输线的静态电阻值(双线)。号输出端的负载能力必须大于信号输入端的内阻与传输线电阻之和

线芯截面积

  • 线芯截面积选用原则

a.应满足检测、控制回路对信号传输、导电性能、绝缘屏蔽、本参数等功能性要求及施工中对线缆机械强度的要求,一般来说最小线芯截面积不应小于0.5mm2

b.电缆的截面积应根据线路压降、本安参数符合性计算后确定;

c.除本质安全系统电路外,在爆炸危险区内穿保护钢管敷设的仪表信号电缆在1区时的最小线芯截面积不应小于2.5mm2;在2区时不应小于1.5mm2;若采用多芯电缆,其线芯截面积应最小为1.0m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