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捷PLC用C函数数组如何比较

楼主(2024-04-08):
       想请教各位大神,信捷PLC如何用C函数 实现单数组与 多个进行比较

条件达成后

      数组   A[10] 同时与数组  B[10] ,  C[10],  D[10], D[10] ,,,,进行比较 是否有相同的数组

网友A:
不能直接在信捷PLC中使用C函数,可以使用PLC的逻辑指令和比较指令来实现类似的功能:

步骤 1: 定义数组和比较值

  1. 数组定义:在PLC的内存中定义一个数组,用于存储你要比较的数据。这通常是通过分配一段连续的内存地址来实现的。

  2. 比较值定义:定义你想要与数组元素进行比较的多个值。这些值可以是常量,也可以是存储在PLC内存中的变量。

步骤 2: 遍历数组

  1. 循环结构:使用PLC提供的循环结构(如FOR循环或WHILE循环)来遍历数组中的每个元素。

  2. 数组元素访问:在循环的每次迭代中,通过索引访问数组中的当前元素。

步骤 3: 进行比较操作

  1. 比较指令:在循环内部,使用比较指令(如等于、不等于、大于、小于等)将当前数组元素与每个比较值进行比较。

  2. 条件判断:根据比较的结果,使用条件判断指令(如IF-THEN-ELSE)来执行相应的操作。

步骤 4: 处理比较结果

  1. 结果存储:你可以设置一个标志位或计数器来记录比较的结果。例如,你可以使用一个标志位来表示是否找到了匹配的值,或者使用一个计数器来记录匹配值的数量。

  2. 输出操作:根据比较的结果,你可以触发PLC的输出,如控制某个设备的开关状态或发送信号到上位机。

步骤 5: 结束循环和清理

  1. 循环结束:当数组中的所有元素都被比较后,结束循环。

  2. 资源清理:确保释放或重置在比较过程中使用的任何临时变量或标志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在信捷PLC中使用C函数,可以使用PLC的逻辑指令和比较指令来实现类似的功能:步骤 1: 定义数组和比较值数组定义:在PLC的内存中定义一个数组,用于存储你要比较的数据。这通常是通过分配一段连...



应用ai生成的具有误导的内容建议删除!

网友C:
建议用memcmp函数。https://blog.csdn.net/2302_80198073/article/details/135797431

肯定比循环要好,不过可能在比较前需要先各自排序

网友D(2024-09-06):
这个不用函数的程序试下
#include <stdio.h>int main() {
    int A[10] = {1, 2, 3, 4, 5, 6, 7, 8, 9, 10};
    int B[10] =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nt C[10] =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int D[10] = {1, 2, 3, 4, 5, 6, 7, 8, 9, 10};

    bool equalFound = false;

    for (int i = 0; i < 10; i++) {
        for (int j = 0; j < 10; j++) {
            if (A[i] == B[j]) {
                equalFound = true;
                break;
            }
        }
        if (equalFound) break;
    }
    if (!equalFound) {
        for (int i = 0; i < 10; i++) {
            for (int j = 0; j < 10; j++) {
                if (A[i] == C[j]) {
                    equalFound = true;
                    break;
                }
            }
            if (equalFound) break;
        }
    }
    if (!equalFound) {
        for (int i = 0; i < 10; i++) {
            for (int j = 0; j < 10; j++) {
                if (A[i] == D[j]) {
                    equalFound = true;
                    break;
                }
            }
            if (equalFound) break;
        }
    }
    if (!equalFound) {
        for (int i = 0; i < 10; i++) {
            for (int j = 0; j < 10; j++) {
                if (B[i] == C[j]) {
                    equalFound = true;
                    break;
                }
            }
            if (equalFound) break;
        }
    }
    if (!equalFound) {
        for (int i = 0; i < 10; i++) {
            for (int j = 0; j < 10; j++) {
                if (B[i] == D[j]) {
                    equalFound = true;
                    break;
                }
            }
            if (equalFound) break;
        }
    }
    if (!equalFound) {
        for (int i = 0; i < 10; i++) {
            for (int j = 0; j < 10; j++) {
                if (C[i] == D[j]) {
                    equalFound = true;
                    break;
                }
            }
            if (equalFound) break;
        }
    }

    if (equalFound) {
        printf("There are equal arrays.\n");
    } else {
        printf("There are no equal arrays.\n");
    }

    return 0;}

网友E(2024-12-17):
     36、你辜负了一个深爱你的,就会遇到一个伤你最深的

      寒战了长久我也忘了相互是如何融洽,但融洽后的发端即是我百般谄媚百般找来由和她瓜分吃的

    在谁人功夫,哄一个爱好的吃货伙伴大概即是更加大略更加快乐的一件事儿

    由于她们老是会更加简单满意而忘了已经巴不得打死的烦恼

      90、佛说:每一部分都具有人命,但并非每部分都领会人命,以至于保护人命

    不领会人命的人,人命对他来说,是一种处治

     57、给你一句忠告,汽油车是不能加柴油的

    《后会无期》

      5 就在我断断续续地写这些文字的时候

    一件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网友E: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