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MCGSE7.7组态软件怎样添加信捷PLC

楼主(2024-04-09):
请问各位前辈,MCGSE组态软件怎样添加信捷PLC软件

网友A:
7分钟快速入门昆仑通态MCGS PRO软件,与信捷PLC在线模拟 -电子发烧友网

https://www.elecfans.com/v/388061/

要善于利用网络搜索!

网友B:
不知道你是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刚刚新建了工程 可以选信捷的驱动

网友C:
如果是老款软件需要打客服要驱动

网友D:
缺乏驱动,在昆仑通态官网或者技术支持要驱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打电话向厂家要驱动了,正常使用。

网友E(2024-05-22):
可以向供应商寻求驱动,或者网上找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