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7KW电机直接启动问题

楼主(2024-04-09):
各位好,我250的断路器,下面准备接100A的接触器。用来对37KW的电机直接启动。

断路器下面是1转6的多路分线器,最大线径是16mm。接触器上的线是25mm.从断路器到

接触器0.5米的距离用16mm的电缆应该没关系吧,感觉距离短,电阻小,应该不影响

整体的电气性能吧。谢谢。

网友A:
37KW直接启动不建议使用16平方,长期频繁启动不使用。只有0.5米干嘛不更换掉呢?

网友B:
直接启动冲击挺大,是什么电机呢

楼主:
就是破碎机上用的电机,主要原理是1转6的分线器。最大16mm分线孔。要是接25mm的话还得重新压线。

网友C:
现在好多线都亏方,有的基本上快亏一个规格的了,除非你能买到国标线,要不是最好还是换25的线,要不出问题比你重新接线还麻烦。

网友D:
柜内明设散热较好,能将就使用。用100A接触器直接启动寿命要短啊!再选大一级接触器。

网友E:
250的断路器下面一组铜排,铜排再分6组电缆。

网友F:
就是控制住电气柜内的温度,也是很冒险的用。

哪天烧,哪天修

楼主:
 没办法了客户原来22KW的电机,现在改成37KW。大动也不现实了,能运行两年即可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办法了客户原来22KW的电机,现在改成37KW。大动也不现实了,能运行两年即可了。...



为什么❓接触器上不能并两条16㎜²线

网友G:
37KW电机在启动时顶可能采用间接启动。例如自藕降压启动,或星三角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