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关HT5S-ECM-EIS接流量计与AB plc通讯测试

楼主(2024-04-09):
中科易联网关HT5S-ECM-EIS接流量计与AB plc通讯测试

1. 测试HT5S-ECM-EIS接流量计与AB plc通讯测试状况,使用HT5S-ECM-EIS,空气流量计为ETHERCAT从站,ETHERNET/IPS一侧为从站,接入AB 1768-L30ER PLC

2.  HT5S-ECM-EIS  是一款 ETHERCAT  主站功能的通讯网关,主要功能是将 ETHERCAT 的从站设备(伺服、阀门、仪表、变频器等)接入到 ETHERNET/IP 网络,进行数据传输。

HT5S-ECM-EIS  网关连接到 ETHERCAT  总线中作为主站使用,  连接到ETHERNET/IP 总线中作为从站使用。

HT5S-ECM-EIS 网关 EHERNET/IP 侧集成了双端口交换机,可以实现菊花链

式的线型拓扑结构, 设备配置和固件更新通过以太网实现。

3.ETHERCAT从站设备的配置

配置文件导入前,请确认:

准备好ETHERCAT从站设备(当前示例为MFC流量计)的配置文件(XML)。

确保XML文件与ETHERCAT从站设备(Vendor ID与Product Code)完全匹配,请与设备厂商确认。

XML文件名后缀的“.”前面不能再有“.”字符。

操作步骤

导入 XML 文件:

1)单击进入 ET-File 界面,单击上传,在弹出的文件选择框中选择准

备好的ETHERCAT从站设备的XML文件

单击打开按钮。

单击上传配置文件按钮,弹出上传配置文件成功对话框。

单击 ECAT-Generate 界面,查看 devDesc 是否为 0,如果为 0,则当前 XML 文件无效,请重新导入。

单击 ECAT-Model-RX 界面和 ECAT-Model-TX 界面,查看 PDO 表格是否为空,

如果为空,则当前 XML 文件无 PDO 内容,请重新导入。

(2)单击进入 ECAT-Model-RX 界面。

单击配置按钮,在弹出 PDO 复选框中单击,勾选想要进行映射的 PDO。

单击确认按钮,弹出操作成功对话框。

3)单击进入 ECAT-Model-TX 界面

单击配置按钮,在弹出 PDO 复选框中,单击想要进行映射的 PDO

单击确认按钮,弹出操作成功对话框。

4)单击进入 ECAT-Generate 界面,单击设备条目左侧复选框。

单击配置按钮,在弹出的配置对话框设置扫描周期。

单击确认按钮,弹出操作成功对话框。

查看 syncCycle 字段,是否为刚才设置的参数。

5)单击进入拓扑扫描界面,单击拓扑扫描按钮,显示拓扑扫描中

稍等片刻,自动刷新在线从站设备数量。

4.网关作为ETHERNET/IP从站与AB 1769-L30ER

(1) 在配置界面设置的ETHERNET/IP的参数

2)加载EDS文件:运行RSLogix 5000程序,选择菜单“Tools->EDS Hardware Installation Tool”:

选择Register an EDS file(s)”,点击下一步:

选择“Register a single file”:

通过“Browse”选择要安装的eds文件:

点击下一步,直到安装过程完毕。

3)新建工程:运行RSLogix 5000程序,选择菜单File->New,弹出对话框:

“Type”中选择控制器的型号,在“Name”中填写项目的名称,点击OK完成创建。

添加网关:在Controller Organizer栏中,右键点击“1769-L30ER Ethernet Port LocalENB”,选择“New Module”

选择要添加的设备,点击Create”:

“Name”中填入网关的名称,在“IP Address”中填入网关的IP地址,点击“Change”设置网关的输入输出数据长度。

设备默认使用了400字节的输入数据和400字节的输出数据:

点击OK操作完毕后,可以看到在项目中已经添加了网关:

5设置工程路径:点击菜单Communications->Who Active,在扫描到的设备中,选择00,CompactLogix Processoreip选项,点击右下角的Set Project Path。然后点击Close,完成设置。

点击菜单Communications->Download,下载工程到PLC中: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Download

下载完成后弹出对话框,点击“是”。

6)下载完毕后, 在线监视数据:点击菜单Communications->Upload,在下图中点击Upload,直至上传完成。

点击“Controller Tags”,在弹出的画面中可以检测到网关上传的数据:

5.设备连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