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伺服完美融合: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配置详解

楼主(2024-04-09):
在本次案例研究中,客户那边使用西门子S7-1200系列PLC与伺服驱动单元的连接问题。由于系统在正常操作过程中需支持EtherCAT通讯协议,并且该PLC被设定为EtherCAT协议下的从站设备,因此需要确保能够通过此协议进行有效的数据通讯。PLC则设计为支持PROFINET通讯协议,这导致了一个直接通讯障碍,即由于协议的不兼容性,使得两种设备间无法直接实现数据的交换。为了解决这个通讯问题,需要使用第三方协议转换模块,来形成异构通讯协议间的有效数据交互。在本案例中我们采用了由开疆智能生产的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模块,以实现在PLC和伺服驱动之间的的全面数据交互。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首先,将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的GSD配置文件导入到西门子PLC的配置软件中。这一过程是必要的初始化步骤以确保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模块能够被正确地识别和整合入整个自动化系统中。

接下来用户应定位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GSD文件所存储的目录路径,以便在进行系统维护或是升级时能迅速找到关键配置项。初始阶段涉及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模块的安装。包括设定相应的IP地址以及设备名称。

操作为输入及输出字节数长度的指定。完成组态后应执行保存并下载到PLC的操作,启动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配置软件并创建新的项目,设置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确保其与PLC组态保持一致。

接下来是添加从站伺服。首先,需要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官网下载对应从站的XML文件。在配置软件中选择工具选项进行ESI文件的导入,导入过程完成后选择已解压文件,刷新库以显示设备。在新项目中,加入EtherCAT主站及从站。对从站的基本参数进行设定,一般情况下,站号会自动排序,因此建议保持默认设置。最后,根据工艺需求,对从站的PDO参数进行分配设定。在实施本例程时,我们在RPDO1中配置了13个参数,这是依据从站描述文件的要求设定的。每个PDO都可以配置多个参数。同时,TPDO1默认设置了22个参数,但这个数量是可调整的,可以按照实际需要进行添加或删除。在完成配置后,确认无误,我们进入操作界面选择“连接”。一旦连接成功,预运行和运行选项将变为激活状态,呈现为黑色可选。接着按顺序点击预运行和运行,将配置信息下载到网关设备,以建立PLC与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以及第三方设备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