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科宏指令的问题

楼主(2024-04-09):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步科的宏指令该怎么写,我写了一个二维数组,但是没法指定行数,只能写列数,而且访问的时候,根据指定行数和列数访问数组中数据,但是却出错了,然后我把代码放到vs上跑,却成功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步科eview EB宏指令只支持静态一维数组,你可以去仔细看看说明书

楼主(2024-05-13):
引用 网友A:
步科eview EB宏指令只支持静态一维数组,你可以去仔细看看说明书...



嗯呢,我给改成一维数组了,确实可以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