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一个 一开始先学三菱还是西门子啊

楼主(2024-04-09):
如题小白一个 一开始先学三菱还是西门子啊

网友A:
没有绝对的“先学哪个”更好,要根据你的个人情况和目标来决定。

可以先从一些免费的入门课程开始,比如Bilibili上的三菱PLC或西门子PLC的入门教程

网友B:
自己工作当中接触哪个多,可以先学习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绝对的“先学哪个”更好,要根据你的个人情况和目标来决定。可以先从一些免费的入门课程开始,比如Bilibili上的三菱PLC或西门子PLC的入门教程...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工作当中接触哪个多,可以先学习这个。



谢谢指点

网友C:
你能搞到什么实物,你就学什么,只是看视频或者手册,没有实物操作,没用。

网友D:
同意楼上,平时工作接触哪个多,可以用哪个实物,就学那一个。必须动手实操才能掌握

网友E:
三菱啊  三菱最容易理解

网友F(2025-01-24):
西门子吧,三菱有些功能没西门子好理解

网友G:
三菱没有西门子好理解

  • amdkgd

    我也想学,请问下,要买什么设备来学习

网友H(2025-04-02):
三菱最简单,软件安装也特别方便

网友I:
感觉西门子比三菱简单,最好先学三菱打基础

网友J:
工作需要 ,让你学那个

网友K:
感觉可以先学西门子,看你以后工作方向,招聘要求用哪款的多

网友L:
西门子,找一个愿意带你的师傅,入门一年后就可以做小项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