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伺服有什么好的资料

楼主(2024-04-09):
想学习一下伺服步进的基础原理,伺服步进的电路原理,伺服步进的每个功能的应用,各位大佬们有啥什么书籍或者好的视频可以推荐的嘛????、

网友A:
说明书就是最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B:
是应用,还是准备制造伺服或者步进

网友C:
B站上有各种大品牌的伺服 还是比较详细的  可以参考一下。 伺服控制、IO基本就哪几种  详细的功能需要参考手册去查一下。也没必要所有的功能都会用,只需要会看手册即可,需要什么功能查手册。

网友D:
基本原理可以找一些运动控制的书籍,具体伺服的学习可以从品牌的官网下载资料或直接上网查找

网友E:
书籍方面:

  1. 《图解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应用与维修》:这本书详细讲解了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原理、选型、维护以及故障分析与维修实例。对于初学者来说,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入门指南,同时对于有一定基础的技术人员来说,也是一本实用的参考书。

  2. 《PLC与步进伺服快速入门与实践》:从工程应用角度出发,首先介绍步进与伺服的基础知识,然后详细介绍三菱、西门子等品牌步进电动机与伺服系统及其功能,最后通过多个实例,深入浅出地讲解步进与伺服在工程实践中的应用方法。

  3. 《零起步轻松学步进与伺服应用技术》:主要介绍了交流伺服系统的组成与原理,伺服驱动器的显示操作、参数设置以及应用实例,步进驱动技术、步进电动机及定位模块等内容。

推荐的视频资源:

  1. 官方教程视频:许多伺服步进技术的厂商会提供官方的教程视频,这些视频通常针对其特定的产品或系统,因此内容比较专业且详细。例如,三菱、西门子等公司的官方网站上往往会有针对其PLC编程和伺服步进系统的教学视频,这些视频资源通常质量较高,对于学习者来说非常有价值。

  2. 在线教育平台视频:像网易云课堂、腾讯课堂等在线教育平台,也提供了大量关于伺服步进技术的视频课程。这些课程通常由专业的讲师授课,内容涵盖了从基础原理到高级应用的各个方面,适合不同水平的学习者。

  3. B站等视频分享网站:B站等视频分享网站上也有许多关于伺服步进技术的视频教程,这些教程可能由个人或教育机构制作,内容形式多样,既有基础的入门教程,也有高级的专题讲解。通过搜索相关关键词,你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视频资源。

网友F:
我发一个帖子   你下载下来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吧,跟帖里不会弄上传不了资料

网友G:
网上搜有很多视频,这种比较基础的都有。然后最关键是要实操动手才能理解,不然看再多都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