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京东卡】PLC应该学习新版还是旧版?

楼主(2024-04-10):
很多知名品牌的PLC都在不断的更新迭代。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有些老的项目还在使用旧版PLC。对于刚入行的人来说,到底是要学习最新的PLC还是学习以前比较老的旧款PLC呢?有何利弊?

看了部分网友的建议,大部分还是趋向于老版:

网友A:

我觉得无所谓学习新旧,首先既然是替代产品它们的指令集大部分相同,新的PLC产品无非是增加了新的功能。学PLC主要是学习指令集和程序算法。有了这些基础,新PLC很容易上手。

网友B:

对于初学者来说还是应该先学习老板本的啊,你想啊对于老板本,市场占有率比较高日常接触较多,应用广泛。个人来说能见到实物,可以动手操作,比较容易上手。最新的都是在老的基础上加了一点改进,把平常需要扩展模块的一些功能集成到cpu上了。当然如果要自己购买学习的话还是新版的性价比较高。单单一个cpu就可以学习大部分的功能。像200smart只需要加一个模拟量的扩展卡就可以学习日常接触到的所有指令了。

网友C:

我感觉应该学旧的,首先讲旧的成熟案例多,教材多,现场应用多,新的应该是在旧的基础上的升级,功能的升级,也是建立在旧款基础上的。一般新产品的推出,更主要的还是为了方便用户,所以不可能抛弃旧的产品功能和指令完全换思路去从头再来。而且旧款应该有前人更多的经验积累。更适合新手。

网友D: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用旧的多就学旧的。要用新的就学新的,有些设备用旧的就可以了,不需要那么高的配置。效果就很好了,新的出来可能只是部分功能比旧的好用!

网友E:

如果你是初学者或对理论欠缺者,新旧都一样,pLc版本升级,但专业术语和理论知识基本无大的变化,对学习无影响,如果你是工程师水平,还是了解一新的比较好,

大家认为该学新版还是旧版呢?欢迎根据自己的实际经历回帖讨论

优秀参与奖: 2名   奖励50元京东卡

参与奖若干:奖励50积分

时间:即日起至2024年4月25日止

网友A:
       对于刚入行的人来说,肯定是公司项目习惯用哪个就学哪个,这样有实操硬件支持,也可以向同事请教一些初期遇到的很基础的疑问。以此入门之后,再去根据项目需求选择其它新款PLC进行学习。就好比是学习单片机都是从89c51开始,有了入门,后面学起来就有思路有方向了。

       对于学生来说,即将入行。当然也是遵循学校开始课程选择的PLC,有哪个学哪个,学校实训室一般都会有配套硬件支持。

       对于自动化爱好者想入行来说,选择新推出的基础款PLC学习,至于哪一款比较新?可以咨询相关PLC厂家技术客服,在各个PLC官网可查到。同时,再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搜索相关教程,选择教程多且质量高的那一款PLC进行学习!

网友B:
PLC编程属于“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目的可以多种编程实现,编程占存储容量、执行速度和过程控制的品质都不同。

所以,我对初学PLC编程的人、包括小徒弟总是强调从梯形图开始,掌握梯形图编程才能做出更简捷的方案,执行速度更快。所以,老版一定要学,新版更要学。编程方法不是难事,掌握任何版本相对容易,编程中逻辑思维能力才是重要的,要弄懂电路图。

在我们论坛中,我觉得有做PLC项目的人不懂电气专业的基本理论,起码要求能做继电-接触逻辑电路设计啊!

网友C:
利和弊在于取向所决定。

老款PLC要学,现场很多老款PLC在默默服役中,还没有达到退伍年限,按照国人思维:只要不坏就能用。

新款PLC也要学,毕竟产品推陈出新速度较快。务必要掌握新产品、新软件的应用,否则跟不上发展脚步。

拿西门子PLC举个栗子。

老款200已经退出舞台,但是很多现场也有其身影。所以一旦遇到维护,你就得需要学习老款200的相关知识。硬件更新快,软件更新也不慢。

博图软件大家都知道,按照版本号现在已经达到19了,新软件需要学习,旧版本也需要掌握。

总之为了在现场运用自如,建议新老都要学!

网友D:
稳定版最重要

比如TIA,RSLOGIX/STUDIO5000,都出现过不同程序的bug。导致软件异常关闭。

以前经常用到这两个软件的同行都会有体会。

新硬件当然要配置新版本软件。且新版软件包含了老版软件的功能。

建议学习新版本软件,但不一定要最新版。次新版最佳

网友E:
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太多了

欧姆龙的早期的C20 <此处内容被屏蔽>0P

三菱的FX0S  FX1N 等等

西门子S7-200

客户设备有问题还是要解决的。

一些设备做数据采集等等

无所谓新版 旧版了

能采集的尽量都搞了。

网友F:
对于一个新人建议直接学新版本无论软件还是硬件都在不断地更新换代,新软件都是在旧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完善的,指令旧的根本就没有,新软件学会了,遇到老版本PLC查查手册看看相关资料应该问题不大,现在的电气不是单纯的只编程,更需要的全能复合人才,要会图纸设计,设备选型,编程,调试,上位机开发,懂一门计算机语言这些,要不断的学习然后,只能说工控太卷

网友G:
PLC学习还是以实践、实际操作为主,它就相当于一个工具,PLC的门槛很低的,多上手操作,不断学习很快就能上手的。身边有什么品牌的PLC就学习什么的,如果能上手项目的话那就更好了,来上几个项目就差不多入门了,再继续把这个品牌的PLC学习透彻了,技术水平提高一下,再换其他品牌的也很快就能上手。光看视频不上手去操作,看一年也还是原地踏步,PLC学习最重要的还是上手操作,为什么能上手一个项目是最好的了,因为一部分人的自制力还是比较差的,上手项目时间任务逼着你在有限的时间里不短去学习、吸收、去收集资料,这过程比较难,但是学习进度还是很快的,这样其实属于被动学习方法吧,自制能力比较强的主动出击那是最好的了。

网友H:
开发新机型,就学习新版;

维护老客户,就学习如何从旧版过渡到新版。

总之,新版是趋势,熟话说的好,

“识时务者为俊杰”!

网友I:
小白初学,直接选择新版软硬件。有基础了,工作遇到啥就学啥。不为未来做准备,不学暂时用不到的PLC,因为这个玩意你不用,只是学习理论知识很难入门同时也很容易遗忘。

网友J:
建议直接学新的,后续如果项目中遇到老版的,再去学就可以,毕竟应用以后都是新的,老的都不生产了,学了也积累,由高到低去兼容

网友K:
无论是新版还是旧版PLC,它们的指令集大部分是相同的。因此,学习PLC的主要重点是掌握指令集和程序算法。一旦掌握了这些基础,新版本的PLC上手会相对容易。在实际应用中,有些老的项目仍在使用旧版PLC。因此,对于刚入行的人来说,了解并熟悉旧版PLC可能更有利于快速融入工作环境。PLC是一门综合性的技术,涵盖了很多方面的知识。从任何一个品牌的PLC产品开始学习都是可以的,因为它们在基本原理和应用上都是相似的。选择学习新版或旧版PLC应根据实际工作需求和个人兴趣来决定。如果是为了快速融入工作环境,旧版PLC可能更为合适;而如果是为了掌握最新的技术和功能,学习新版PLC则更有优势。不过,无论选择哪种版本,掌握PLC的核心原理和技能始终是最重要的。

网友L:
学习最新的 PLC 或以前较老的旧款 PLC 各有其利弊。

一、学习最新的 PLC 的优点包括:

1. 具备最新的功能和技术:能接触到最新的工业自动化发展。

2. 适应未来需求:更好地适应未来工业领域的需求和趋势。

3. 可能有更好的性能和效率:新技术可能带来更高的性能和效率。

然而,也有一些考虑因素:

1. 学习资源可能相对较少:最新的 PLC 可能没有那么多现成的学习资源。

2. 成本可能较高:设备和培训成本可能较高。

二、学习以前较老的旧款 PLC 的优点包括:

1. 丰富的学习资源:有更多的教材、教程和案例可供参考。

2. 成本相对较低:设备和培训费用可能较为经济。

3. 广泛的应用基础:在许多现有系统中仍在使用。

缺点包括:

1. 可能缺乏一些新的功能。

2. 对未来的适应性可能相对较低。

三、在选择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1. 就业需求:了解当前和未来就业市场对特定 PLC 的需求。

2. 项目需求:根据参与的项目或目标应用场景来决定。

3. 个人兴趣:对某些特定品牌或型号的 PLC 是否有兴趣。

4. 学习资源可获得性:是否容易获得相关的学习资料和支持。

网友M:
对于刚入行的人来说,学习最新的 PLC 和学习以前较老的旧款 PLC 各有其利弊。学习最新的 PLC 的优点包括:1. 具备最新的功能和技术:能接触到行业内的先进技术和发展趋势。 2. 适应未来的需求:更好地适应市场对新技术的需求,增加就业竞争力。 3. 可能有更多的学习资源和支持:新技术通常会有更多的学习资料、教程和社区支持。 然而,学习最新的 PLC 也可能存在一些挑战: 1. 难度可能较高:新技术可能更复杂,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掌握。 2. 缺乏成熟的案例和经验:可能较少现成的案例和经验可供参考。学习以前较老的旧款 PLC 的优点包括:1. 基础知识更扎实:有助于理解 PLC 的基本原理和工作方式。 2. 案例和经验丰富:有更多的案例和经验可供学习和参考。 3. 学习资源相对丰富:可能有更多的教材和资料。缺点包括:1. 可能不具备最新的功能:无法接触到最新的技术和功能。 2. 可能逐渐被市场淘汰:在某些情况下,旧款 PLC 可能不再被广泛使用。综合考虑,建议刚入行的人可以:1. 以一款主流的 PLC 为切入点进行学习,掌握基础知识和原理。 2. 在具备一定基础后,再学习最新的 PLC,以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 3. 结合实际项目需求,选择适合的 PLC 进行学习和应用。

网友N:
对于刚入行的人来说,选择学习最新的PLC还是旧款PLC确实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以下是对学习最新PLC和旧款PLC的利弊分析,以及给出的一些建议:

学习最新PLC的利弊:

利:

  1. 技术先进性:最新的PLC通常具有更先进的技术、更高的性能和更多的功能,能够满足现代工业自动化的需求。

  2. 职业前景:随着工业4.0和智能制造的推进,掌握最新PLC技术的人才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有助于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3. 易于维护:最新PLC通常具有更好的兼容性和扩展性,便于未来的维护和升级。

弊:

  1. 学习成本高:最新的PLC技术可能更为复杂,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

  2. 应用范围受限:虽然新技术具有优势,但在一些老旧项目或特定行业,可能仍然使用旧款PLC。

学习旧款PLC的利弊:

利:

  1. 稳定性高:旧款PLC经过长时间的市场检验,其稳定性和可靠性得到了广泛认可。

  2. 学习成本低:旧款PLC的技术相对成熟,学习资料丰富,易于上手。

  3. 适应现有项目:在一些老旧项目中,旧款PLC仍然是主要的控制设备,掌握这些技能可以直接应用于实际工作。

弊:

  1. 技术落后:旧款PLC在功能、性能等方面可能不如新款PLC,可能无法满足一些现代工业自动化的需求。

  2. 逐渐被淘汰:随着技术的更新换代,旧款PLC可能会逐渐被淘汰,掌握这些技能可能在未来面临就业市场的挑战。

建议:

  1. 了解行业趋势:关注工业自动化行业的发展趋势,了解PLC技术的更新换代情况,以便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2. 结合实际需求:根据所在地区、行业以及未来职业规划的实际需求,选择学习最新PLC还是旧款PLC。

  3. 掌握基础技能:无论选择学习哪种PLC,都应掌握基本的编程、调试和维护技能,这是成为一名合格PLC工程师的基础。

  4. 保持学习能力:无论学习哪种PLC,都要保持持续学习的态度,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

综上所述,选择学习什么因人而异,对于刚入行的人来说,可以根据个人兴趣、职业规划以及项目需求等因素来选择学习最新的PLC还是旧款PLC。在做出选择时,要充分了解两者的利弊,并结合实际情况做出决策。同时,保持持续学习的态度,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业自动化市场。

只要走出“要学习”这一步,旧的学完了再来学新的,或者学完新的回头再来找旧的案例,都是不错的选择,态度有了,以后都不是难事!

网友O:
     学习PLC的选择应该根据个人的目标和实际需求来定。很多知名品牌的PLC都在不断的更新迭代,但同时,旧版的PLC在一些老的项目中仍然在使用。对于刚入行的人来说,了解并掌握基础的PLC编程是非常关键的,没有良好的电气基础很难编写出稳定的PLC程序。因此,您可以从旧版的PLC开始学习,因为它可能更容易入手,并且有很多教程和资料可供参考。然后,当您对PLC的基本概念和指令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再逐渐转向学习新版的PLC。另外,选择哪个品牌的PLC也很重要。例如,如果您考虑学习西门子的PLC,推荐从1200PLC(小型化PLC)开始,因为它可以使用TIA Portal软件进行编程和仿真,而且它的基本指令与300、400、1500系列PLC相似。而三菱PLC早期使用GX Developer软件,但随着技术的进步,这款软件现在已经很少使用,现在更多的是使用其他新款的软件。总之,建议您先从旧版的基础PLC开始学习,然后再逐渐探索和应用新版的技术。这样可以确保您在技术上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同时也能够适应行业的变化和发展。

网友P:
       刚入行,学习旧版上手更快,因为有许多成功运行的模版可以学习。而且,旧版是一个基础,本质上来说新版用的仍然是相同的编程语言,相同的指令,只是在旧版上增加了少许的新指令有时甚至新指令都没有,只是去掉了上一版的某些BUG和不足。所以,先学习旧版,学习成功以后再去学习新版就比较容易了。

       另外,从职场来说大公司的产品升级不是那么频繁,新版推出前,旧版在市场会有大量的应用,这些都是需要大量的人员去维护去解决现场问题的,所以就业和学习的机会也多于新版。

       总之,先旧后新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学习步骤,也是广大弱电从业人员的一条必经之路。

网友Q:
获取积分,虚心学习,共同进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网友R:
我感觉还是学新版比较好。主要原因:

1、新版本的基本都是包含老版本的功能的。

2、大厂的不管是PLC硬件还是软件都做了大更新了 ,所以老软件可能无法使用新产品,很多老型号也会逐渐停产了。

3、新项目最多也就是软件版本低一点,而且一般是相对固定客户的。比例还是比较小的。

4、相同软件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不会太大,产品来说一般也就是特殊功能需要注意,比如通讯方式,轴的扩展能力等。

5、老产品之所以会被淘汰就是因为市场需求在变化。

总而言之,从学习角度来说长远考虑还是用新款比较好。真正做项目,选型时还要考虑客户要求,性价比,未来改造的情况等。我的原则是都满足要求时加格相差不大时就选新的产品。

网友S:
如果不考虑面对的是老款的维护或者就地取材,那么首选新款,既然有新的体系或者技术就没必要去学一些要淘汰的东西,毕竟社会是在进步。

网友T:
如果按照国际标准的IEC61131-3标准约定的指令集来说,新的旧的都一样,哪个品牌也没啥区别,品牌方为了迎合市场,被大众所接受,他们会支持或者兼容上述标准的。所以指令只需要学这个标准即可。

指令会了以后哪个品牌的PLC都没有太大难度,可能的难度就是编程软件的熟练应用,重点是在线监视调试使用,然后就是各个数据存储区的熟悉程度,最后就是PLC的接线,这个可是基本功,这要搞不定咱就换个行业试试吧。刚开始也接触不到太复杂的通讯应用,能做个单机小设备就不错了,后期熟练了在考虑串口或者网口的通讯应用。

我个人认为旧的PLC对新手比较友好,无论是价格或者是学习资料,案例程序,或者论坛找个老师傅都是很方便的,或者在项目上遇到以后你最起码能看看人家的控制系统设计思路,有助于学习成长,经验积累。而且旧的PLC都是早些年做的项目,距现在也有些年头了,向前辈们致敬总需要的吧,没准你还能维修一下瘫痪的控制系统,成就感不就来了吗。

按照行业从业者来说,大部分学习PLC的都是有点电工基础或者是电气相关专业的同仁,这些高手或多或少在学校是接触过PLC的,最起码见过,学校实验室里不可能是最新的PLC,在工作中遇到和学校实验室一样的PLC,那不是更有信心搞定了,实在不行咱联系下学校老师啊,我的老师就给学长处理过项目上的问题,到我这里也给我说搞不定就喊他。

按PLC的发展来说,一般更新不会太快,好几年出一个版本,革命性的版本可能大几十年才会更新,新的旧的区别不大。能买的到或者接触到的一般不会太老,只要不停产,市场上肯定还有一席之地。

按就业来说,招聘要求可能会写熟练应用某品牌某型号PLC,好一点的公司这一般和应聘者没关系,能心情舒畅的接线这公司就不错了,人家用什么PLC就利用休息时间抓紧学,多练,多问,跟着老师傅调试,争取早日能吃透这一款PLC,差一点的公司要这么写,作为新手还是绕着走吧,高手可以去这种公司当爷,奔着钱去的,新手去就是找虐,心理素质不强,抗压能力不强,再加上基本功不扎实,基本就是一两个月撤退了。虽然就业是学PLC的最终目的,但学PLC过度的考虑就业这是错误的,这个行业要先考虑从业,就业自然就水到渠成了。前面也说过PLC大部分都是那个国际标准,只需要会一款,其他就是个熟悉的过程。无论招聘信息怎么要求,都不是太大的门槛。

网友U:
PLC属于应用类技术,说白了就是工控工具,新手应该学习当前最新应用技术。边学习边实操,边积累边实验,学习才能取得最大进步。

网友V:
学习PLC的新版还是旧版,实际上取决于您的学习目标和实际需求。

1. 新版PLC:如果您正在寻找最新的技术和功能,并且希望保持与时俱进,那么学习新版PLC可能是

更好的选择。新版PLC通常具有更先进的硬件和软件功能,能够满足更复杂的控制要求,并且通常会

得到更长时间的技术支持和维护保障。此外,随着工业自动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学习新版PLC可以使

您更好地适应未来的需求。

2. 旧版PLC:如果您是初学者或对PLC的理论知识有所欠缺,那么学习旧版PLC可能更为适合。旧版

PLC的市场占有率较高,日常接触较多,应用广泛,因此更容易找到相关的教材和学习资源。此外,

旧版PLC的成熟案例较多,可以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和掌握PLC的基本知识和应用技能。

综上所述,选择学习新版还是旧版PLC应该基于您的实际需求和目标。如果您希望保持与时俱进并学

习最新的技术,那么新版PLC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如果您是初学者或对PLC的理论知识有所欠缺,那

么旧版PLC可能更适合您。无论选择哪个版本,都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学习和实践,以掌握PLC的

基本知识和应用技能。

网友W:
PLC这种工业产品使用寿命一般都比较长,如果做运维项目的, 会接触到很多老版设备,所系,新旧都得学吧

网友X:
学新的最好,老的很多都停产了,而且软件版本也在不断更新,老版本的一些操作或者一些指令,都不如新版软件好用。当然,稳定性也很重要。

网友Y:
首先是考虑自己的定位吧,系统维护方向的需要了解老旧机型,设计研发的肯定要学习最新的,停产的产品学了意义不大。自动化行业更新速度很快,需要不断的接触新鲜事物,早期的产品了解一下就可以。当然,前提是有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