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存在的问题

楼主(2024-04-10):
我好几次遇到三菱FX3UPLC在线改写程序时,程序写进去了,但是修改或者增加的这一部分程序不运行,需要把程序重样编译一下,重新下载一次,才能好用。各位控友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遇到其它的问题,一起分享一下,避免再次踏坑。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疑难杂症可以电话咨询下三菱技术支持

网友B:
4008213030请他给你解答一下

网友C:
三菱有两个编译,用左边的黄色编译,不要用右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菱有两个编译,用左边的黄色编译,不要用右边的。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D:
没有编译的程序 是灰色的

网友E(2026-03-09):
直接用快捷键,Shift+F3就是在线编译,然后修改程序完成后,按F4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