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手臂怎样调点位

楼主(2024-04-10):
在原来点位进行微调重新记忆调整的位置,求助操作流程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点位调整涉及对机器人示教器(Teach Pendant)的操作,以及可能修改机器人程序。以下是一个大致的操作流程,用于在原有点位基础上进行微调,并重新记忆调整后的位置:

  1. 准备工作

    • 确保机器人处于安全状态,避免在调整过程中发生碰撞。

    • 检查机器人的电池和电源,确保电量充足且连接稳定。

    • 准备好示教器,并确保其与机器人之间的通信正常。

  2. 进入示教模式

    • 使用示教器打开机器人控制系统,并切换到示教模式。

  3. 找到原始点位

    • 通过示教器上的移动控制杆或按钮,手动将机器人移动到原始点位。

    • 如果机器人有自动返回原始点位的功能,可以直接使用该功能。

  4. 微调点位

    • 在示教模式下,使用微动控制功能(如微调按钮或控制杆)对机器人手臂进行微调。

    • 微调时,注意观察机器人的移动,确保调整量精确且安全。

  5. 记录新点位

    • 在微调完成后,使用示教器上的“记录位置”或类似功能,将新的点位信息记录到机器人程序中。

    • 根据ABB机器人的具体型号和软件版本,这一步的操作可能会有所不同。

  6. 测试新点位

    • 在程序中添加或修改调用新点位的指令。

    • 运行程序,观察机器人是否能够准确到达新点位。

    • 如果存在偏差,重复步骤3至5进行进一步的微调。

  7. 保存和备份

    • 完成点位调整后,记得保存机器人程序。

    • 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备份程序到外部存储设备或云端。

  8. 退出示教模式

    • 当所有调整都完成后,退出示教模式,并将机器人切换到自动运行模式(如果需要)。

网友B(2024-06-15):
首先,你要知道你将修改坐标的点位的名称,下文中称之为目标点位,然后有三个途径去修改它的坐标。

第一个是在示教器上的HOTEDIT中找到目标点位,然后在坐标轴方向上给出偏移量。

第三个是通过示教器的程序数据来完成修改

第二个和第三个的参考坐标系是工作坐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