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HMI修改上传时显示存储器空间不足如何解决?

楼主(2024-04-11):
标题所示:三菱HMI画面修改以后,全部进行上传至屏幕,显示GOT动作用的驱动器(RAM)空间不足。

如下图。

求大佬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A:
GOT.png看一下存储空间,塞满了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存储空间,塞满了就没办法了



您好,还想请教一下:1.屏幕的内置闪存是否可以自己更换大一些的?

                                  2.我本来只是修改了其中一个画面,想单独写入修改的画面,但是不允许,只能写入软件包数据。

网友B:
GOT2000可以只下载你修改的画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暴躁小白兔"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看一下存储空间,塞满了就没办法了】进行回复: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暴躁小白兔"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看一下存储空间,塞满了就没办法了】进行回复:        ---------------------------------------...



只传修改项是有啊,你点点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易"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暴躁小白兔"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看一下存储空间,塞满了就没办法了】进行回复: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暴躁小白兔"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变易"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暴躁小白兔"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看一下存储空间,塞满...



GOT2000.png这个画面截图没有吗?你只改画面,应该不影响RAM啊。还是修改前后的程序发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易"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暴躁小白兔"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变易"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暴躁小白兔" 的回复,发...



有这个界面,目前不在画面旁边,没法连接HMI,五一期间应该有远程看看这个问题,到时候在看看,非常感谢回复!祝大佬升职加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