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网关HT5S-ECM-MTP接半导体用空气流量计与MODBUS TCP测试

楼主(2024-04-11):
中科易联EtherCAT主站网关HT5S-ECM-PNS接半导体用空气流量计与西门子 PLC通讯测试

1. HT5S-ECM-PNS是一款EtherCAT主站功能的通讯网关,主要功能是将多个EtherCAT的从站设备(伺服、阀门、仪表、变频器、流量计等)接入到Profinet网络,进行数据传输。

2. HT5S-ECM-PNS 网关连接到EtherCAT总线中作为主站使用,连接到Profinet总线中作为从站使用。HT5S-ECM-PNS 网关Profinet侧集成了双端口交换机,可以实现菊花链式的线型拓扑结构,设备配置和固件更新通过以太网实现。

3. 本次测试主要完成将EtherCAT空气流量计通过HT5S-ECM-PNS网关与西门子 PLC通讯测试,使用HT5S-ECM-PNS网关作为EtherCAT空气流量计的主站,在Profinet一侧网关为PLC的从站,接入西门子1200 PLC,实现PLC中能读到EtherCAT空气流量计的数据。

4.EtherCAT从站设备的配置

配置文件导入前,请确认:

准备好EtherCAT从站设备(当前示例为空气流量计)的配置文件(XML)。

确保XML文件与EtherCAT从站设备(Vendor ID与Product Code)完全匹配,请与设备厂商确认。

XML文件名后缀的“.”前面不能再有“.”字符。

操作步骤

导入 XML 文件:

1)单击进入 ET-File 界面,单击上传,在弹出的文件选择框中选择准

备好的EtherCAT从站设备的XML文件

单击打开按钮。

单击上传配置文件按钮,弹出上传配置文件成功对话框。

单击 ECAT-Generate 界面,查看 devDesc 是否为 0,如果为 0,则当前 XML 文件无效,请重新导入。

单击 ECAT-Model-RX 界面和 ECAT-Model-TX 界面,查看 PDO 表格是否为空,

如果为空,则当前 XML 文件无 PDO 内容,请重新导入。

2)单击进入 ECAT-Model-RX 界面。

单击配置按钮,在弹出 PDO 复选框中单击,勾选想要进行映射的 PDO。

单击确认按钮,弹出操作成功对话框。

3)单击进入 ECAT-Model-TX 界面

单击配置按钮,在弹出 PDO 复选框中,单击想要进行映射的 PDO

单击确认按钮,弹出操作成功对话框。

4)单击进入 ECAT-Generate 界面,单击设备条目左侧复选框。

单击配置按钮,在弹出的配置对话框设置扫描周期。

单击确认按钮,弹出操作成功对话框。

查看 syncCycle 字段,是否为刚才设置的参数。

5)单击进入拓扑扫描界面,单击拓扑扫描按钮,显示拓扑扫描中

稍等片刻,自动刷新在线从站设备数量。

5.网关作为PROFINET从站与西门子1200

(1) 在博途中新建一个项目,通过“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添加网关的GSD文件。

选择GSD文件所在的目录,点击安装:

(2) “设备和网络”中添加网关

(3) 给网关分配PLC构建Profinet链接

(4) 双击网关的图标,进入设备视图,设置网关的IP地址、子网掩码、设备名称。

(5)在线访问----修改实际PLC和网关IP地址和名称(IP地址要和实际的PLC地址在同一网段,名称要和网关一致)

(6) 配置读写数据,添加数据输入输出模块,输入和输出必须分别添加一个 512byte,无论在线 EtherCAT 从站设备数量多少

(7) 将程序编译下载即可实现S7-1200读写网关的数据。

5.读写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