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功率电机动力电缆用RVV还是KVV好

楼主(2024-04-11):
30KW的水泵电机,用3*25+2*16规格的铜芯动力电缆,那是选RVV的软线好一些,还是KVV的硬线好一些

网友A:
软的当然好了,施工方便,价格也高啊!

还真没见过电机负荷线用RV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的当然好了,施工方便,价格也高啊!还真没见过电机负荷线用RVV的。...

        -----------------------------------------------------------------大功率电机动力线缆一般都是用YJV这种硬线是吗

网友B:
如果您的水泵电机安装在固定位置,且不需要经常移动或调整,那么KVV硬线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它的稳定性和耐久性更适合固定安装。但如果安装环境需要电缆有一定的柔韧性,或者安装空间狭小,需要电缆能够弯曲通过,那么RVV软线会是更合适的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软的当然好了,施工方便,价格也高啊!还真没见过电机负荷线用RVV的。...】进行回复:        --------------------...



是滴!

网友C:
这个3*25+2*16是电源线啊,电机用3*16+1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