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方单位换算

楼主(2024-04-11):
大佬们,Nm³/min和m³/min之间是如何换算的,和依据公式或定义是什么?

楼主:
是根据热力学定律P1V1/T1=P2V2/T2

假设T1=0℃,T2=20℃

再带入计算,1Nm³/min0.93m³/min吗?

网友A:
Nm3/min是是气体流量单位,N指标准状态,是温度20摄氏度,压力为1个大气压之下的状态,m3是表示立方米,min是分钟。
如2Nm3/min表示每分钟2立方米(标准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有些文件和资料里面经常使用的标准立方米的表示方法Nm3,是不正确的,从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规定了我国的法定计量单位。在法定计量单位里面N是力的单位符号,单位名称是牛[顿]。 所以Nm3表示的是牛顿立方米,而不是标准立方米。正确的表示方法应该是m3N 或者m3[标]。

空气的流量m3/min是指该状态下的流量,立方米毎分钟;空气的流量Nm3/min是指在标准状态下的空气流量,标准立方米毎分钟。它们之间的可用气态方程换算。(P1V1/T1=P2V2/T2)

网友B:
可用气态方程换算,P1×V1/T1=P2×V2/T2

式中:P1、V1、T1为标准状态下的压力(KPa)、体积(m3/h)、温度(K);

           P2、V2、T2为实际状态下的压力(KPa)、体积(m3/h)、温度(K)。

网友C:
Nm³和m³之间的区别。

Nm³是一个标准立方米的概念,它代表在0°C和1.01325×10^5Pa(一个标准大气压)下的气体体积。
而m³则是一个普通的立方米概念,没有特定的温度和压力条件。

在实际使用中,特别是在某些工程应用中,我们常常近似地认为Nm³和m³是相同的,
这是因为在实际应用中,温度和压力的变化对体积的影响往往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1 Nm³/min ≈ 1 m³/min

网友D(2024-05-15):
看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