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库卡C2 360和500的区别

楼主(2024-04-12):
360和500外观上除了铭牌,一模一样,还有没有其它不同

网友A:
有一些差异:

  1. 负载能力:库卡C2 360的负载能力通常较库卡500为小。负载能力直接影响了机器人可以处理的物料或工件的重量,因此,在选择机器人时,需要根据实际的生产需求来确定所需的负载能力。

  2. 工作范围:两款机器人的工作范围也有所不同。库卡C2 360和500各自的工作范围取决于其机械臂的长度和关节设计。工作范围决定了机器人可以到达的工作区域的广度和深度,对于某些特定的应用场景,工作范围的选择可能至关重要。

  3. 性能参数:两款机器人在运动速度、加速度、精度等性能参数上也存在差异。这些参数直接影响了机器人的工作效率和加工质量。

  4. 应用领域:由于负载能力、工作范围和性能参数的不同,库卡C2 360和500各自适用的应用领域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负载能力较小、工作范围适中的机器人可能更适合于轻量级、精细化的作业,而负载能力大、工作范围广的机器人则可能更适合于重型物料搬运或大范围作业。

网友B(2024-08-07):
铭牌拍出来看看

网友C(2024-12-25):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差异:负载能力:库卡C2 360的负载能力通常较库卡500为小。负载能力直接影响了机器人可以处理的物料或工件的重量,因此,在选择机器人时,需要根据实际的生产需求来确定所需的负载能力。工作范围: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