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 PLC转以太网通过ETH-FX与WinCC通信配置方法

楼主(2024-04-12):
三菱FX系列PLC转以太网通过ETH-FX与WinCC通信配置方法

三菱FX1N/2N/3U/3G等PLC,可以通过ETH-FX以太网模块,通过三菱以太网驱动连接上位组态软件(如:WinCC);ETH-FX以太网口、扩展422口还可以同时与触摸屏通讯。

ETH-FX以太网模块简介:

用于三菱 FX系列PLC的编程口(MD8)转换成网口,实现用于网线连接上位机、触摸屏。

1、用于三菱系列 PLC 以太网数据采集,如:型号为FX1N/1S/2N/3S/3G/3GC/3U/3UC ,可通过它直接与上位机或触摸屏(步科、昆仑通态、威纶)通讯。

2、ETH-FX以太网转换器采用导轨式设计,35mm导轨安装,无需供电,它是通过连接编程口的电缆,由PLC供电。

3、将三菱FX系列PLC的MD8编程通讯口转成以太网,即编程软件/上位机软件或触摸屏通过以太网对 PLC 数据监控。

网络拓扑图:

楼主:
三菱出品的FX系列PLC中的一款CPU,型号如FX3U,其本身是不带以太网接口的,而目前上位机基本都是以太网接口,如果想要通过以太网来连接上位机的话,那么就得有一种转换器,硬件上来说是把三菱的MD8编程口转换为以太网接口,从而连接上位机通讯。

     大连德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着十余年的以太网开发经验,设计研发了一款针对三菱FX系列PLC的以太网转换器ETH-FX,从而直接与上位机或触摸屏实现通讯。通过它就可以直接升级为带有以太网口的PLC了,省去了编程电缆,用于三菱系列 PLC 以太网数据采集,可通过它直接与上位机或触摸屏(步科、昆仑通态、威纶)通讯。

楼主:
由于三菱出品的FX系列PLC以太网模块价格不仅昂贵,而且使用起来还不太方便。

ETH-FX以太网转换器采用导轨式设计,35mm 导轨安装,无需供电,它是通过连接编程口的电缆,由PLC供电。将三菱FX系列PLC的MD8编程通讯口转成以太网,即编程软件/上位机软件或触摸屏通过以太网对 PLC 数据监控。

下面演示下连接编程软件:

    该三菱ETH-FX以太网转换器,内部有一个 IP 地址(出厂预设为192.168.1.10),它还预留了一个后门地址 192.168.1.222 (注:并不是转换器的真实地址),用于当用户忘记实际的 IP 地址后,通过在 IE 浏览器中地址栏输入: 192.168.1.222 来进入内部参数设置页面,来查看或设置转换器的内部实际设置值,如图:

将ETH-FX以太网转换器与计算机用网线连接好,将计算机IP地址设置为(如:192.168.1.100),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最后在计算机的IE浏览器中输入:192.168.1.222,就可进入主菜单,然后点击“转换器IP/MAC设置”,进入查看或更改IP地址。

该连接方式适用于三菱全系列的 FX CPU,选择此方式主要针对于 FX1N、FX2N、FX1S 系列的 FX PLC 使用。本次以三菱PLC FX3U为例,通过通过ETH-FX以太网转换器实现与编程软件 GX Works2 以太网连接,说明使用步骤:

1.新建 FX3U/FX3UC 工程,双击导航栏中的连接目标:Connection。

2. 弹出的选项板后,在计算机侧选择双击“Ethernet Board”选项,弹出点击“是”;在可编程控制器侧双击“GOT”;
3. 在之后的弹出的界面设置中,在 IP 地址栏中输入 ETH-FX 的 IP 地址,在端口号中输入 ETH-FX 的端口号。最后点击“确认”;a2b2d8c691a3e6a42ccc135af784d9f2_c84cfdf09fd14d44a4eca12a1c740503_w.png
4. 随后回到选项板页面中,点击“通信测试”,即可提示与 FX3UCPU 连接成功。

楼主:
现在市面上除了三菱原装以太网模块以外,还有就是通过三菱的编程口扩展出一个以太网口,大部分都是这种产品,国内有几家做的,在这里面最具性价比的当属大连德嘉的ETH-FX-2LAN转换器。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可以扩展出2个网口,这在实际应用中是非常有价值的。

    一方面一个网口可以接现场的触摸屏,同时还可以与上位机以及上位机中的编程软件相连,大大方便了调试和现场安装,而其价格在国内几款产品中属于中等价位,性价比极高。

它可以通过网口同时连接2台触摸屏,同时还有一个输出的MD8口也可以连接第三个触摸屏,如果只连接一台触摸屏的话,剩余的网口就可以用于编程调试,这就大大方便了工程调试人员以及现场维护人员,不必来回插拔编程口电缆。

如果您还没有使用过,抓紧时间尝试一下吧!绝对物超所值!

楼主(2024-09-20):
该转换器ETH-FX用于三菱 FX系列PLC的编程口(MD8)转换成网口,实现用于网线连接上位机、触摸屏。

1、用于三菱系列 PLC 以太网数据采集,如:型号为FX1N/1S/2N/3S/3G/3GC/3U/3UC ,可通过它直接与上位机或触摸屏(步科、昆仑通态、威纶)通讯。

2、ETH-FX以太网转换器采用导轨式设计,35mm导轨安装,无需供电,它是通过连接编程口的电缆,由PLC供电。

3、将三菱FX系列PLC的MD8编程通讯口转成以太网,即编程软件/上位机软件或触摸屏通过以太网对 PLC 数据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