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触摸屏连接打印机

楼主(2024-04-12):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与打印机连接有朋友做过吗?

 不是微型打印机,连接的是普通打印机;

有知道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触摸屏型号:TPC1570Gi

楼主:
有知道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A:
你确定有这个打印机的驱动吗

网友B:
连接昆仑通态TPC1570Gi触摸屏到普通打印机,通常需要借助电脑作为中间桥梁,因为触摸屏本身可能不具备直接连接打印机的功能。以下是一个基本的连接步骤,但请注意,具体的步骤可能因打印机型号、电脑操作系统以及触摸屏软件版本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步骤 1:连接打印机到电脑

  1. 安装打印机驱动程序:首先,确保你的电脑已经安装了打印机的驱动程序。通常,打印机制造商会提供安装程序,你可以从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

  2. 连接打印机:使用USB线将打印机连接到电脑的USB端口。

  3. 测试打印:在电脑上打开一个文档,选择“打印”功能,确保打印机正常工作并能成功打印。

步骤 2:在触摸屏上安装打印软件

  1. 安装昆仑通态软件:确保TPC1570Gi触摸屏上已经安装了昆仑通态的触摸屏软件。

  2. 配置打印功能:在触摸屏软件中,配置相关的打印功能。这通常包括选择打印机、设置打印参数等。具体的配置方法可能因软件版本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建议参考昆仑通态的官方文档或技术支持。

步骤 3:实现触摸屏与电脑的通信

  1. 网络连接:确保触摸屏和电脑在同一个局域网内,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如蓝牙、Wi-Fi直连等)实现两者的通信。

  2. 数据传输:在触摸屏上创建或选择一个需要打印的文件或数据,然后通过网络将其发送到电脑。

步骤 4:在电脑上实现打印功能

  1. 接收数据:电脑上的软件或脚本接收来自触摸屏的数据。

  2. 处理数据:根据接收到的数据,生成相应的打印文件或命令。

  3. 发送打印命令:通过已安装的打印机驱动程序,向打印机发送打印命令。

网友C:
打印机是USB  网口还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有这个打印机的驱动吗



打印机可以购买,只要可以连接上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机是USB  网口还是其他?



使用USB 和RJ45 都可以

网友D:
需要知道打印机命令格式,触摸屏这里用自由格式驱动发送命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知道打印机命令格式,触摸屏这里用自由格式驱动发送命令就可以了。...



你有做过这样成功的案例吗,可否详细说一下,谢谢

打印机还没购买,打印机要求不高能打A4纸就行,如果你有做过就按照你的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对内容: 【需要知道打印机命令格式,触摸屏这里用自由格式驱动发送命令就可以了。...】进行回复:        ---------------------...

你可以先问问触摸屏厂家有没有相关打印机通信驱动,然后参考这个去选型

网友E:
TPC屏连接USB接口打印机使用说明

1.进入启动属性后,在启动窗口中打开系统维护窗口,在打印设置窗口中做如下设置

通过USB接口使用打印机,

打印机:按照喷墨或激光打印选择相应选项

        激光打印机选择Laser,喷墨打印机选择Inkjet

端口:如果是ARMV4机型选择LPT1,如果是X86机型选择LPT2

其他设置默认即可.

2.对于喷墨打印机,当将打印机连线插入TPC的USB接口时,如果TPC弹出如下提示,不必在意,点击“×”关闭后,可以正常使用打印功能。

3.注意事项

在重新启动TPC的时候,注意不要插着打印机USB线重启,请等待TPC重启完成后重新插上USB连接线,这样保证能够正常识别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