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信号为什么要入M点?

楼主(2024-04-15):
看到一段程序

直接报警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要加入M点有什么作用呢?求解惑!

网友A:
或许作者在其他地方对边沿检测状态存储M点在做计数,用于统计输入点被接通次数,当然这是我的猜测,论坛95%不会有这个思路的。

实际的思路是因为网上其他人贡献出来的程序有边沿检测,只是照葫芦画瓢而已。就像以前我遇到过厂家机械制造为啥有些功能没有实际作用,回答说是因为抄的时候就是这样,后来我遇到过原厂的技术,也问及此事,人家说当时设计有误,不想更改了。

HAVE FUN!

网友B:
这个程序为报警消音做准备

网友C:
利用M点做中继,是为了统一输出报警点(蜂鸣器、报警灯等),这样可以节省输出点的占用,你不可能每个报警用一个输出点,其次可以统计报警次数,还可以统一管理报警。

网友D:
备用  作为屏蔽功能

网友A:
我说论坛95%还算保守的,就看楼上回答的几位,连西门子边沿检测指令都没有搞清,都以为那个是触点了,屏蔽,消音都来了,后面置位指令,靠前面能消音的了吗?

HAVE FUN!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说论坛95%还算保守的,就看楼上回答的几位,连西门子边沿检测指令都没有搞清,都以为那个是触点了,屏蔽,消音都来了,后面置位指令,靠前面能消音的了吗?HAVE FUN!...



Q17.7就是蜂鸣器,就是为了实现消音的功能,我一直就是这么做,不知道你是真懂还是假懂,但是干自动化,时时刻刻要报以学习的心态,而不是会了一点点皮毛就什么都看不上,高高在上。

网友F:
  1. 报警置位在某些条件下要复位,并且是在I点存在的情况下复位报警;

  2. 基于上述猜测,所以要采用上升沿,上升沿就得分配寄存器,不限于M点;

网友G(2024-07-30):
我觉得这位老兄说的有道理

网友H:
报警有什么直接输出不是你想达到的结果,中间需要加一些判断,或者是报警蜂鸣器需要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