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什么品牌的触摸屏可以连接打印机,推荐一下

楼主(2024-04-15):
有什么品牌的触摸屏可以连接打印机,推荐一下

网友A:
打印机主流的指令类型(ESC命令集+CPCL命令集+TSPL命令集)

  • Epson公司的 ESC命令 集(普通打印机)

  • HP公司的 PCL 命令集

  • Adobe公司的PostScript (简称PS)命令集

就问你手头上是啥打印机

网友B:
触摸屏一般都是连接的微型打印机

网友C:
富士通的电阻屏 考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