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来研究一下这段代码为什么为报错?

楼主(2024-04-15):
1.MovL(P9)  //机器人到目标点位上方

2.MovP(P8)  //机器人到目标点位(Z轴下降)

3.DO(out-8,off)//真空放掉

4.MovP(P9)  //机器人到目标点位上方(Z轴上升)

前后的代码我就不贴了,目前1、2、3都能执行,到4就会报超区错误,无法到达目标点位。

如果P9这个点位有问题,那1就会有问题啊。

运动流程大概是这样的:机器人取料,去P9(第一段代码,没问题),到了P9后Z轴下降去P8,也没问题,然后放真空也没问题,接着回P9,Z轴上升就有问题了。

机器人是ADTECH的四轴机器人

网友A:
.MovP(P9)  //机器人到目标点位上方(Z轴上升)这个P9没有示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vP(P9)  //机器人到目标点位上方(Z轴上升)这个P9没有示教吧?...



示教了呀,如果没有,那第一行就会报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sky2018"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MovP(P9)  //机器人到目标点位上方(Z轴上升)这个P9没有示教吧?...】进行回复:        -----------...



可不可以重新示教一个点p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