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的模式切换

楼主(2024-04-16):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三菱PLC中自动运行模式切换,是需要重新写一段程序还是沿用之前的程序好点?

自动运行模式和手动运行模式已经搞定. 现在是为了自动运行下的模式切换:自动模式1、自动模式2、自动模式3,三种模式在触摸屏上切换,但是PLC程序里面怎么写比较好!

谢谢大家!

网友A:
D100=1    CALL  自动模式1

D100=2    CALL  自动模式2

D100=3    CALL  自动模式3

D100=4    CALL  手动模式

HAVE FUN!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0=1    CALL  自动模式1D100=2    CALL  自动模式2D100=3    CALL  自动模式3D100=4    CALL  手动模式HAVE FUN!...



十分感谢 !里面各个模式的程序不能共用是吧!每种模式需要额外写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D100=1    CALL  自动模式1D100=2    CALL  自动模式2D100=3    CALL  自动模式3D100=...

当然不能共用,能共用的程序不是应该这样么:

自动模式1: CALL 共用程序
自动模式2: CALL 共用程序
.......
你要写得是每个程序之间的不共用部分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共享程序之间的数据。

HAVE FUN!

网友C:
获取积分,虚心学习,共同进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