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串口 fx系列 MC协议如何使用?

楼主(2024-04-16):
1 驱动简介

三菱FX系列PLC串口支持MC协议,网关使用FX系列串口MELSEC驱动,按照下述过程操作即可实现网关与PLC直接通讯。

默认串口参数9600/7//1

串口号:默认为1

通讯方式:一主一从,一主多从。

硬件接线

1)采用FX0N-485ADP:FX0N用,若连上FX2N-CNV-BD则可以和FX2N使用。

2)采用FX2N-485-BD:FX2N用,其接线方式如图:

注意:使用网关的RS485口或通过RS232/485转换模块与485BD通讯模块通讯时,最后一个PLC模块端RDA与RDB之间一般要接100Ω的终端电阻。

3)采用FXxN-232BD:FX系列的RS232C通讯模块,只能一主一从方式通讯,其接线方式如图:

说明:232-BD模块与网关一般可使用串口对调线进行通讯,具体接线请参照上图。

注意:FX0N,FX2N之间不能并联,FX0S不能扩展模块。

2 网关通讯口配置

以下以RS232通讯为例。

RS232通讯口配置路径:【②:网关驱动管理】→【通讯口配置】→【RS232配置】。在弹出窗口中填写RS232配置,此处参数需要和PLC保持一致

 PLC使用232BD通讯模块通讯时,可以修改PLC通讯参数,具体方法见附录2(三菱PLC串口通讯参数配置)

3 网关驱动配置

网关配置驱动路径:【②:网关驱动管理】→【+新增】。在弹出界面中填写驱动信息:

【通讯口】:选择RS232此处可选LAN/RS232/RS485

【驱动名称】:用于区分不同型号的驱动,例如“三菱FX”。

【品牌】【型号】:分别选择三菱,FX系列串口MELSEC

【设备地址】PLC设备地址,可设定范围0255,默认值为1

【协议格式】、【是否校验】、【机架号/本地站号】:与PLC设置参数一致。可在“PLC系统设置(2)”中进行设置。具体方法见附录2(三菱PLC串口通讯参数配置)

【最小采集时间】:是网关采集设备数据的时间间隔,单位为ms,默认是1000ms(1),根据采集数据量的大小,设置值可适当调整。

【通讯等待时间】:网关接收通讯数据等待时间,默认1000ms设置太小可能导致通讯不上(建议大于1秒)。

【分块采集方式】:一般不用修改,默认即可。0按最大长度分块:采集分块按最大块长处理,对地址不连续但地址相近的多个连续地址合并一次性读取,而不是多次读取,提升采集的效率。1按连续地址分块:采集分块按地址连续性处理,对地址不连续的地址分多次读取。该项多用于仪表类通讯。

例如:有寄存器地址分别为1~5、7、9~12的数据需采集,如果选择“0-按最大长度分块”,则两块可优化为地址1~12的数据打包1次完成采集;如果选择“1-按连续地址分块”,则需要采集3次。

4 网关变量配置

变量设置路径::变量管理】→【+添加变量】,填写变量信息:

变量介绍:

【变量图片】:在列表展示时显示的变量图片(一般不用)。

【仪表、PLC】:选择已创建的驱动名称(如上述创建的“三菱FX”驱动)

【标识(key)】:可用于脚本编程、中间变量计算等功能,详细说明点击【?】帮助(不常用)。

【变量名称】:自定义即可(如“温度1”),注意变量名称不允许重复

【单位】:此单位会出现在历史数据、曲线的图例中,自定义填写。

【寄存器类型】:填写对应的三菱PLC的寄存器类型平台中支持的寄存器类型:X/Y/D/M/T/C

【寄存器地址】:地址填写时不带寄存区标志符,与实际寄存器地址一致。具体下图平台地址填写举例

【数据类型】: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即可。

【小数位数】:对于数值型的变量确定显示的小数位数,根据需求填写。

【死区设置】:默认即可。根据需要填写即可。详细说明点击【?】帮助。

【状态列表】:一般不用。可将数值直接与文本映射。如值为“10”,映射字段为“设备故障”,则当采集到变量的值为“10”时,会直接在设备监控和历史报表中显示“设备故障”。

公式】:一般用于数据的工程换算和数据处理详细说明点击【?】帮助。

【读写方式】:可选择 “只读”和“读写”两种方式。

注:“寄存器类型”、“寄存器地址”、“数据类型”、“读写方式”的设置规则见附录1(寄存器地址范围表)

平台地址填写举例:

PLC变量地址

EMCP平台变量填写指导

寄存器

变量举例

寄存器类型

寄存器地址

数据类型

Y

Y5

Y输出寄存器

Bit位

M

M10

M辅助寄存器

Bit位

D

D100

D数据寄存器

16位整形

平台填写寄存器地址均为10进制,如PLC为8进制或16进制,需要做转换。

5 数据调试

添加完成后,【变量管理】如下图所示,此时可以点击【数据测试】按钮检查变量能否采集到数据,或者数据是否正确。

6 常见错误代码

点击【数据调试】按钮,如有异常,会上报数据异常代码,点击该异常码可直接查看解释说明。

下表为常见错误码说明及处理建议。

错误码

说明

处理建议

下位设备通讯故障

1、检查网关和PLC的接线

2、检查通讯口参数配置

3、检查硬件本身存在的问题

响应超时

变量不存在

1、 检查变量地址

2、 检查PLC地址表

变量地址为空或格式错误,数据校验错误

1、检查通讯参数

2、检查变量地址

3、排查干扰

变量只读,不可以写入

读取的数据不完整

1、 排查干扰

2、 适当调整采集周期和通讯等待时间

查看更多错误码信息请查看如下链接:

通用异常码列表:https://exceptioncode.yuque.com/staff-vemkg5/sy2uv2/tx8pup

三菱异常码列表:https://exceptioncode.yuque.com/staff-vemkg5/sy2uv2/gwnnls

附录1  寄存器地址范围表

三菱FX系列PLC

寄存器类型

读写

方式

PLC型号

FX0N

FX1S

FX1N

FX2N

FX2C

FX3G

FX3U

X输入寄存器

8进制)

只读

X000-X177

X000-X077

X000-X177

X000-X267

X000-X337

X000-X177

X000-X367

Y输出寄存器

8进制)

读写

Y000-Y177

Y000-Y077

Y000-Y177

Y000-Y267

Y000-Y337

Y000-Y177

Y000-Y367

M辅助继电器

读写

M0-M511

特殊M8000-M8254

M0-M511

特殊M8000-M8254

M0-M1535

特殊M8000-M8255

M0-M3071

特殊M8000-M8255

M0-M1535

特殊M8000-M8255

M0-M7679

特殊M8000-M8511

M0-M7679

特殊M8000-M8511

S状态继存器

读写

S0-S127

S0-S127

S0-S999

S0-S999

S0-S999

S0-S4095

S0-S4095

T定时器触点

读写

TS0-TS63

TS0-TS63

TS0-TS255

TS0-TS255

TS0-TS255

TS0-TS319

TS0-TS511

C计数器触点

读写

CS0-CS31

CS235-CS254

CS0-CS31

CS235-CS254

CS0-CS255

CS0-CS255

CS0-CS255

CS0-CS255

CS0-CS255

TN定时器当前值

读写

TN0-TN63

TN0-TN63

TN0-TN255

TN0-TN255

TN0-TN255

TN0-TN319

TN0-TN511

CN计数器当前值

读写

CN0-CN31

CN235-CN254

CN0-CN31

CN235-CN254

CN0-CN255

CN0-CN255

CN0-CN255

CN0-CN255

CN0-CN255

D数据寄存器

读写

D0-D255特殊D8000-D8511

D0-D255特殊D8000-D8511

D0-D7999

特殊D8000-D8511

D0-D7999

特殊D8000-D8511

D0-D0999特殊D8000-D8511

D0-D7999

特殊D8000-D8511

D0-D7999

特殊D8000-D8511

不同型号的PLC寄存器地址范围会有差异。

具体内容请参考三菱官方文档。

附录2  三菱PLC串口通讯参数设置

1)FX系列PLC支持无协议的RS232和RS485专用通信协议两种通信方式,可通过编程软件,在“PLC参数”进行通讯设置。

Gxworks2 如下设置:

Gxworks3如下设置:

也可以通过设置三菱PLC中D8120、D8121两个通讯参数来改变通信方式,(不同的PLC类型地址可能不同)。D8120字寄存器的16位的意义列表如下:

建议将D8120设置为H6086( 9600/7//1)232-BD和计算机串口的接线为串口对调方式。

2)系统默认设置

系统默认设置D8120=H0086,表示9600、7、1、偶校验,无命令头和命令尾,整个命令不加校验和,无协议的通信方式。(注:FX0N系列PLC在掉电后D8120恢复成H0086,所以此时不能用RS485通信,必须用编程软件或RS232设备驱动更改D8120,使其设置成RS485通信方式方可)。

3)地址设置

485总线上挂有多个PLC,则必须设置D8121,系统默认的地址为0。地址的设置可以用编程软件,或使用本设备构件来设置。若用本构件来设置时,请添加D8121寄存器,然后往寄存器中写数就可以了。

注意:

①当在“PLC参数”中进行通讯设置并下载到PLC后,通过程序控制D8120可能会不起作用,此时一般以“PLC参数” 中设置的通讯参数为准。如果要通过设置D8120和D8121进行设置,不能勾选PLC参数设置中的“通讯设置操作”,否则直接设置D8120,D8121不起作用。

②设置后必须关PLC电源,再重新给PLC上电,以上设置才能生效。

③FX0N系列的PLC掉电后不能保存D8120中的数据,解决的办法是:使用D000-D255中的一个寄存器,把通信参数放在这里面,当上电后将寄存器中的数据移到D8120中,在FX2N系列的PLC中可以保存D8120中的数据,所以不需要这一步,相反在设置完D8120后需要把PLC的电源切断,再上电设置的参数才能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