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停产替代

楼主(2024-04-16):
代理商说这个EH3系列要停产了,让我们选ES3产品代替,可是看着这个ES3外观还和十年前的2基本一样,有没有更换过的伙伴说一下,用AS3系列AS320T代替的话怎么样?编程软件更换后编程会麻烦吗?

网友A:
ES3价格也便宜 比EH3还要便宜。功能比EH3也更强一些!

DVP-ES3 主机,64K Step, 4 轴高速输出(适用晶体输出), 4 组高速计数器,内建 SD 卡、USB、CAN、RS485x2 与以太网口

如果用普通点代替方向 应该可以8轴 脉冲加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3价格也便宜 比EH3还要便宜。功能比EH3也更强一些!DVP-ES3 主机,64K Step, 4 轴高速输出(适用晶体输出), 4 组高速计数器,内建 SD 卡、USB、CAN、RS485x2...



谢谢!还是倾向AS一点,外观上好看一些,就是怕这个编程不好搞

网友B:
最近刚好买了一台ES3学习ISPSoft软件,习惯了WPLSoft,ISPSoft使用起来很不顺手。但ES3在ISPSoft环境下一些功能实现起来确实容易方便了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twtynijj"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ES3价格也便宜 比EH3还要便宜。功能比EH3也更强一些!DVP-ES3 主机,64K Step, 4 轴高速输出(适用晶体输出)...



AS和ES3软件操作上区别不大。用用就上手了。我用过几次就上手了,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C:
es3 上下单排端子  点数多老长老长的   不紧凑

建议换汇川 easy系列

网友D:
EH3如果要替换,建议您替换AS100系列(扩展模块和AS200/300通用),使用新平台DIADESIGNER软件,功能更强大并且好上手,加扩展最大支持12轴(本体6轴)高速脉冲,通讯程序直接建立表格交换数据即可,同时也支持ST  C语言等编程方式

网友E(2025-04-28):
能用ISPSoft,就不要用DIADesigner,台达的东西还是有坑的,需要慢慢沉淀。所以能用AS200,就不要用AS100。就是AS200,有时也让人头疼。可能有人没遇到,但不等于不存在。可以说能用。

网友F:
不要学ISP 了,直接用思图软件,除了软件大点,所有功能都集成了,比ISP要好用得多。
EH3可以使用ES3替代,性价比很高,如果用AS的化,可以考虑AS2系列的,就完全超越以前EH3了。
如果觉得不好看,可以考虑AS1系列,既像ES2也像AS2系列。学习资料可在B站上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