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程序设计范例:与逻辑接点编程(串联接点回路)

楼主(2024-04-17):
串联接点回路:

【工作图】

【动作要求】

自动检测传送带上的物品是否超过高度,若物品超过高度,传送带会自动停止。

【组件说明】

【动作分析】

     传送带上物品流到检测台时,低位光电检测开关X0有信号(为ON状态), 高位光电检测开关X1无信号(为OFF状态),此时物品不超高,传送带继续运行; 若检测物品时,低位光电检测开关X0有信号(为ON状态),同时高位光电检测开 关X1有信号(为ON状态),说明物品超高,此时传送带自动停止。

【控制程序】

a>组合逻辑实现方法:

程序说明: 当低限位X0与高限位X1同时为通状态时,触发Y0断,传送带停止(为线网模式), 只要X0与X1中有一个条件不满足,Y0都为通状态,传送带运行。

注:组合逻辑的运行原理是同一组中,前面的条件全部满足,触发后 面的动作,条件之间全是与关系。

b>时序逻辑实现方法:

注:时序逻辑是从上至下,一帧一帧指令运行的,一个环中,每个 扫描周期只会运行一条指令,如果是扫描到条件指令,将等待条件满足 才会向下运行,运行完成后,自动返回第0帧,自动运行。在时序逻辑中, 输入条件可以选与,或逻辑。

【程序调试】

      当所有的程序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程序通过串口下发至PLC中,程序 调试有几种方式。

1、可以在编程软件上进行程序调试,在菜单栏中的调试框中,打开“在线调试环” 选择下发程序的端口,即可在线调试。

2、可在触摸屏软件上实现在线模拟,进行程序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