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阀门执行器常见的故障有哪些?

楼主(2024-04-18):
电动阀门执行器一般由电子控制部分,动力部分两部分构成,所以在电动阀门执行器常见的故障依此可分为控

制部分故障和动力部分故障两种。

下面我们详细介绍下动力部分常见故障及其成因分析和排除措施。

电动阀门执行器的动力一般由电机提供,故而掌握一些电机方面的知识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我们就能做到尽可

能地及时发现和消除电动执行器上电动机的事故隐患,保证电动执行器及电动阀门的安全运行。

机械方面的故障:

1、电机扫膛:

    电动机定子、转子之间的空隙很小,容易导致定、转子之间相碰。一但发生机座、端盖、转子三者不同轴心

的现象,就会引起定、转子之间相碰,也就是常说的扫膛。

    常见的引起不同轴心现象的因素为:

    电机轴承严重超差,端盖内孔磨损,端盖止孔和机座止孔磨损变形。如发现这些现象应更换轴承,或者对端

盖进行更换或刷镀处理。

2、电机振动:

    振动应先区分是电动机本身引起的,还是传动装置不良所造成的,或者是机械负载端传递过来的,而后针对

具体情况进行排除。

    属于电动机本身引起的振动,多数是由于转子动平衡不好,以及轴承不良,转轴弯曲,或端盖、机座、转子

不同轴心;或者电动机安装地基不平,安装不到位,紧固件松动造成的。振动会产生噪声,还会产生额外负荷。

3、轴承工作不正常:

    如果轴承工作不正常,可凭经验用听觉及温度来判断。用听棒(铜棒)接触轴承盒,若听到冲击声;就表示可能

有一只或几只滚珠扎碎,如果听到有咝咝声,那就是表示轴承的润滑油不足。在添润滑脂时不易太多,如果太

多会使轴承旋转部分和润滑脂之间产生很大的磨擦而发热,一般轴承盒内所放润滑脂约为全溶积二分之一到三

分之二即可。在轴承安装时如果不正确,配合公差太紧或太松,也都会引起轴承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