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网口S7-COMM协议300 400如何使用?

楼主(2024-04-18):
1 驱动简介

西门子300(包括314C-2PN/DP315-2PN/DP等)400(包括412-2PN414-3PN/DP等)自带网口,外部设备可通过此口与PLC进行数据交互。网关使用西门子300/400协议驱动按照下述过程操作即可实现与PLC直接通讯(协议名称为S7-COMM

本文以西门子300进行介绍,400配置方法基本相同。

注意:

1、 不带网口的PLC型号(即PLC后缀是否带有PN字样)请外接CP343-1CP443-1以太网模块,同时使用平台的“西门子343-1以太网协议连接PLC

2、 带网口的模块也可以外接CP343-1CP443-1模块使用,详见《西门子343-1以太网》驱动说明文档。

默认端口号:以太网单元的数据帧接收/发送端口,默认设置为102

硬件接线:使用网线连接网关的LAN口和PLCLAN口。也可通过交换机进行连接。

2 网关通讯口配置

LAN口配置路径:【②:网关驱动管理】→【通讯口配置】→【LAN配置】。在弹出窗口中填写网关LAN配置,此处填写的IP地址需要与PLC同一网段。

IP地址:需要PLC同一网段(一般情况下即是要求点分四段IP表示法的前三段地址要相同)。如外接交换机,不能与交换机中其他设备IP相同。本文中,PLCIP地址为192.168.1.55,此处LANIP填写192.168.1.200

子网掩码:一般填写为255.255.255.0(与当前连接的网络结构相关。若网络结构较复杂,请咨询该网络的网络管理员)。

修改PLCIP地址具体方法见附录2(西门子300系列IP地址设置)和附录3(西门子400系列IP地址设置)。

3 网关驱动配置

网关配置驱动路径:【②:网关驱动管理】→【+新增】。在弹出界面中填写驱动信息:

【通讯口】:选择LAN此处可选LAN/RS232/RS485

【驱动名称】:用于区分不同型号的驱动,例如“西门子300”。

【品牌】【型号】:分别选择西门子S7-300/400

IP地址】:填写PLCIP地址,本例中填写192.168.1.55

端口号】:以太网单元的数据帧接收/发送端口,默认为102

机架号/本地站号】:PLC机架号(Rack),可设定范围0-31,默认值为0(不用修改)

【槽号】:PLC槽号(Slot),可设定范围0-31,默认值为2(不用修改)

【最小采集时间】:是网关采集设备数据的时间间隔,单位为ms,默认是1000ms(1),根据采集数据量的大小,设置值可适当调整。

【通讯等待时间】:网关接收通讯数据等待时间,默认1000ms设置太小可能导致通讯不上(建议大于1秒)。

4 网关变量配置

变量设置路径::变量管理】→【+添加变量】,填写变量信息:

变量介绍:

【变量图片】:在列表展示时显示的变量图片(一般不用)。

【仪表、PLC】:选择已创建的驱动名称(如上述创建的“西门子300”驱动)

【变量名称】:自定义即可(如“温度1”),注意变量名称不允许重复

【标识(key)】:可用于脚本编程、中间变量计算等功能,详细说明点击【?】帮助(不常用)。

【单位】:此单位会出现在历史数据、曲线的图例中,自定义填写。

【寄存器类型】:填写对应西门子300PLC的寄存器类型平台支持的寄存器类型有:I、QMDB

【寄存器地址】:地址填写时不带寄存区标志符,与实际寄存器地址一致。具体下图“平台地址填写举例”。

【数据类型】: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即可。

【小数位数】:对于数值型的变量确定显示的小数位数,根据需求填写。

【死区设置】:默认即可。根据需要填写即可。详细说明点击【?】帮助。

【状态列表】:一般不用。可将数值直接与文本映射。如值为“10”,映射字段为“设备故障”,则当采集到变量的值为“10”时,会直接在设备监控和历史报表中显示“设备故障”。

公式】:一般用于数据的工程换算和数据处理详细说明点击【?】帮助。

【读写方式】:可选择 “只读”和“读写”两种方式。

注:“寄存器类型”、“寄存器地址”、“数据类型”、“读写方式”的设置规则见附录1(寄存器地址范围表)

平台地址填写举例:

PLC变量地址

EMCP平台变量填写指导

PLC变量地址

EMCP平台变量填写指导

寄存器

变量举例

寄存器类型

寄存器地址

数据类型

寄存器

变量举例

寄存器类型

寄存器地址

数据类型

I区

I1.0

I输入寄存器

1.0

Bit位

M区

M10.1

M位寄存器

10.1

Bit位

IB0

8位整形

MB1

8位整形

IW10

16位整形

MW2

16位整形

ID100

32位整形
或浮点型

MD4

32位整形
或浮点型

Q区

Q0.1

Q输出寄存器

0.1

Bit位

DB块

DB4.DBX2.0

DB数据块

4.2.0

Bit位

QB3

8位整形

DB4.DBB0

4.0

8位整形

QW5

16位整形

DB4.DBW1

4.1

16位整形

QD10

32位整形
或浮点型

DB4.DBD5

4.5

32位整形
或浮点型

5 数据调试

添加完成后,【变量管理】如下图所示,此时可以点击【数据测试】按钮检查变量能否采集到数据,或者数据是否正确。

6 常见错误代码

点击【数据调试】按钮,如有异常,会上报数据异常代码,点击该异常码可直接查看解释说明。

下表为常见错误码说明及处理建议。

错误码

说明

处理建议

下位设备通讯故障

1、检查网关和PLC的接线

2、检查通讯口参数配置

3、检查硬件本身存在的问题

响应超时

变量不存在

1、 检查变量地址

2、 检查PLC地址表

变量地址为空或格式错误,数据校验错误

1、检查通讯参数

2、检查变量地址

3、排查干扰

变量只读,不可以写入

读取的数据不完整

1、 排查干扰

2、 适当调整采集周期和通讯等待时间

查看更多错误码信息请查看如下链接:

通用异常码列表:https://exceptioncode.yuque.com/staff-vemkg5/sy2uv2/tx8pup

西门子异常码列表:https://exceptioncode.yuque.com/staff-vemkg5/sy2uv2/ml6nvn

附录1  寄存器地址范围表

西门子300/400 PLC

CPU型号

I寄存器(只读)

Q寄存器(读写)

M寄存器(读写)

DB块(读写)

0-65535

0-65535

0-255

0-65535

314C-2

0-65535

0-65535

0-255

0-65535

315-2

0-65535

0-65535

0-255

0-65535

*摘自西门子《S7-300可编程控制器》产品样本2016

更多参数信息请参考西门子官方文档。

附录2  西门子300系列IP地址设置

S7-300系列PLC可以通过博图TIA Portal软件PLC配置IP地址。

   S7-300系列PLC可以通过SIMATIC Manager软件PLC配置IP地址。

附录3  西门子400系列IP地址设置

S7-400系列PLC可以通过博图TIA Portal软件PLC配置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