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3U怎样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24-04-19):
请问各位前辈这款PLC怎样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GX Works2:

HAVE FUN!

网友B:
方法一:使用掌上型程式书写器

  1. 当书写器与PLC连接后,选择ONLINE模态。

  2. 按GO键,银幕会要求您打入密码。

  3. 此时,按SP键8次,再按GO键3次。

  4. 这样,您的PLC就恢复到出厂时的状态了。您只需要再将原始程式打入PLC即可。

方法二:使用FXN,DOS版V2.0以上版本软件

  1. 在MODE视窗中按7,5,3。

  2. 在出现的画面中,使用上下键选择“MEMORY ALL CLEAR”。

  3. 按“Enter”键。这样,PLC内部记忆体将全部被清除。

  4. 使用者再将原始程序写入PLC内即可。

复位前,先备份。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