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plc1769系列与西门子1500通讯

楼主(2024-04-19):
ABplc1769系列 不借助三方网关转换,如何与西门子1500系列通讯啊,是否需要下载开源的库,开源的库如何获得呢?

网友A:
前言:在项目实际应用中,经常会遇到两个不同厂家的PLC需要互联进行通信交换数据,由于各自的通信协议有所不同,实现起来的难度较大,通常的做法是借助第三方的网关。本文介绍的是AB PLC与西门子S7-1200直接互联,不借助网关,通过编程方式实现以太网通信。

http://bbs.gongkong.com/d/202404/918078/918078_1.shtml

请参考!!!!

网友B:
采用socket通讯方式,如楼上就是很好的例子

网友C:
Modbus也可以啊

一、西门子S7-1500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西门子S7-1500做Modbus TCP以太网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以太网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西门子S7-1500系列PLC之Modbus TCP指令库调用,详细讲解了指令各个参数。程序使用Modbus之02、0F、03、10功能码对Modbus TCP服务器的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保持寄存器实现了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7353167332228727311?utm_source=xiguastudio

二、西门子S7-1500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服务器视频教程:

西门子S7-1500做Modbus TCP以太网服务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以太网客户端,视频详细讲解了西门子S7-1500系列PLC之Modbus TCP指令库调用,详细讲解了指令各个参数。Modbus Poll调试助手使用Modbus之02、0F、03、10功能码对PLC的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保持寄存器实现了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7354247800860869172?utm_source=xiguastudio

三、西门子S7-1500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西门子S7-1500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西门子S7-1500系列PLC之Modbus RTU指令库调用,详细讲解了指令各个参数。程序使用Modbus之02、0F、03、10功能码对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的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保持寄存器实现了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7355363982699397643?utm_source=xiguastudio

四、西门子S7-1500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西门子S7-1500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详细讲解了西门子S7-1500系列PLC之Modbus RTU从站指令库调用,详细讲解了指令各个参数。Modbus Poll调试助手使用Modbus之02、0F、03、10功能码对PLC的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保持寄存器实现了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7356113357222445568?utm_source=xiguastudio

五、西门子S7-1500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西门子S7-1500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以太网调试助手做以太网通信服务器,视频较为详细讲解了TCP_CONNECT、DISCONNECT、TCP_SEND、TCP_RECV等指令。

https://www.ixigua.com/7356911632713024035?utm_source=xiguastudio

六、西门子S7-1500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视频教程:

西门子S7-1500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以太网调试助手做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较为详细讲解了TCP_CONNECT、DISCONNECT、TCP_SEND、TCP_RECV等指令。

https://www.ixigua.com/7358336176811409957?utm_source=xiguastudio

七、西门子S7-1500实现自由格式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西门子S7-1500系列PLC做自由口通信主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相关等指令。通信实现PLC先发送串口调试助手8个字节数据,而后串口调试助手返回PLC8个字节数据,程序如此循环。

https://www.ixigua.com/7359065880489099830?utm_source=xiguastudio

八、西门子S7-1500实现自由格式串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西门子S7-1500系列PLC做自由口通信从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主站,视频详细讲解了相关等指令。通信实现调试助手先发送给PLC之8个字节数据,而后PLC返回调试助手8个字节数据,程序如此循环。

https://www.ixigua.com/7359391411130597915?utm_source=xiguastudio

1、罗克韦尔AB Micro850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做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PLC以太网端口参数设置,并详细讲解了Modbus TCP客户端指令MSG_MODBUS2,程序实现了Modbus之02、0F、03和10功能码,对服务器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保持寄存器进行了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40496134016074248?utm_source=xiguastudio

2、罗克韦尔AB Micro850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服务器视频教程:

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做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服务器、以太网调试助手和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中详解讲解了PLC以太网通信参数设置、Modbus映射建立等,最终使用以太网调试助手和Modbus Poll调试助手对PLC输入输出进行了读写测试,并详细讲解了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报文格式。

https://www.ixigua.com/6940847101790126600?utm_source=xiguastudio

3、罗克韦尔AB Micro850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PLC串行端口参数设置,并详细讲解了Modbus RTU主站指令MSG_MODBUS,程序实现了Modbus之02、0F、03和10功能码,对从站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保持寄存器进行了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41166565098422821?utm_source=xiguastudio

4、罗克韦尔AB Micro850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串口调试助手和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中详解讲解了PLC串口通信参数设置、Modbus映射建立等,最终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Modbus Poll调试助手对PLC输入输出进行了读写测试,并详细讲解了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报文格式。

https://www.ixigua.com/6941580555712463391?utm_source=xiguastudio

5、罗克韦尔AB Micro850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以太网调试助手做服务器,程序实现PLC和以太网调试助手相互发送和接收8个字节数据功能,视频详细讲解了创建连接指令SOCKET_CREATE、打开连接指令SOCKET_OPEN、删除连接指令SOCKET_DELETE、读取数据指令SOCKET_READ和写入数据指令SOCKET_WRITE。

https://www.ixigua.com/6941961653554512397?utm_source=xiguastudio

6、罗克韦尔AB Micro850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视频教程:

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以太网调试助手做客户端,程序实现PLC和以太网调试助手相互发送和接收8个字节数据功能,视频详细讲解了创建连接指令SOCKET_CREATE、接受连接指令SOCKET_ACCEPT、删除连接指令SOCKET_DELETE、读取数据指令SOCKET_READ和写入数据指令SOCKET_WRITE。

https://www.ixigua.com/6942310617583878663?utm_source=xiguastudio

7、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实现ASCII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做ASCII串口通信主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从站,程序实现PLC和串口调试助手相互发送和接收8个字节数据功能,视频详细讲解了ASCII写入指令AWT和ASCII读取指令ARD。

https://www.ixigua.com/6942676337693819422?utm_source=xiguastudio

8、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实现ASCII串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做ASCII串口通信从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主站,程序实现PLC和串口调试助手相互发送和接收8个字节数据功能,视频详细讲解了ASCII写入指令AWT和ASCII读取指令ARD。

https://www.ixigua.com/6943049882278199822?utm_source=xiguastudio

1、罗克韦尔AB MicroLogix1400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罗克韦尔AB MicroLogix1400做Modbus TCP以太网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以太网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罗克韦尔AB MicroLogix1400做Modbus TCP客户端之软件设置、MSG指令编程。程序使用了Modbus之02、15、03、16功能码对Modbus TCP服务器的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保持寄存器进行了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7087810599026950692?utm_source=xiguastudio

2、罗克韦尔AB MicroLogix1400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服务器视频教程

罗克韦尔AB MicroLogix1400做Modbus TCP以太网服务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以太网客户端,视频详细讲解了罗克韦尔AB MicroLogix1400做Modbus TCP服务器软件设置和程序编程。Modbus Poll调试助手使用了Modbus之02、15、03、16功能码对PLC的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保持寄存器进行了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7088895185488347685?utm_source=xiguastudio

3、罗克韦尔AB MicroLogix1400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罗克韦尔AB MicroLogix1400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罗克韦尔AB MicroLogix1400做Modbus RTU主站之软件设置、MSG指令编程。程序使用了Modbus之02、15、03、16功能码对Modbus RTU从站的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保持寄存器进行了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7090052624476701220?utm_source=xiguastudio

4、罗克韦尔AB MicroLogix1400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罗克韦尔AB MicroLogix1400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详细讲解了罗克韦尔AB MicroLogix1400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软件设置和程序编程。Modbus Poll调试助手使用了Modbus之02、15、03、16功能码对PLC的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保持寄存器进行了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7090757454899708453?utm_source=xiguastudio

5、罗克韦尔AB MicroLogix1400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罗克韦尔AB MicroLogix1400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以太网调试助手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实现PLC和以太网调试助手相互发送接收8个字节数据。

https://www.ixigua.com/7091454971308147207?utm_source=xiguastudio

6、罗克韦尔AB MicroLogix1400实现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视频教程

罗克韦尔AB MicroLogix1400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服务器、以太网调试助手做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客户端,实现PLC和以太网调试助手相互发送接收8个字节数据。

https://www.ixigua.com/7092234874504872484?utm_source=xiguastudio

7、罗克韦尔AB MicroLogix1400实现自定义协议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罗克韦尔AB MicroLogix1400做自定义协议串口通信主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从站,实现PLC和串口调试助手相互发送接收8个字节数据。

https://www.ixigua.com/7093731507327795742?utm_source=xiguastudio

8、罗克韦尔AB MicroLogix1400实现自定义协议串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罗克韦尔AB MicroLogix1400做自定义协议串口通信从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主站,实现PLC和串口调试助手相互发送接收8个字节数据。

https://www.ixigua.com/7094475069988340260?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D(2024-12-25):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