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抱闸线圈开裂原因

楼主(2024-04-19):
电机抱闸线圈开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绝缘层是什么材料?耐温多少?频繁开裂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线圈匝间绝缘就是漆包线的绝缘漆皮,绕制中如果有漆皮损坏,而且恰巧二处损坏挨的很近,就给匝间短路留下隐患。

运行中动作频率怎样?抱闸线圈的暂载率是否适合?既线圈是否发热?

如果是因为开裂引起损坏,那是环氧树脂配方或浇注工艺有问题。否则,就是线圈发热造成的。

解决的办法:1.查线圈暂载率数据,找与你运行动作频率相适应的抱闸线圈;2.有条件应用变频器做制动。制动频繁的,采用电能反馈型制动单元,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