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程序设计范例:上升沿触发动作

楼主(2024-04-20):
上升沿触发动作:

【工作图】

【动作要求】

   开关由断→通,动作时产生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作为条件去触发指示灯 或其他装置。

【组件说明】

【动作分析】

   按下开关X0时,就是开关从断→通的一个过程,此时就触发输出Y0动作。

【控制程序】

以下分时序逻辑与组合逻辑进行讲解:

a>组合逻辑实现方法:

程序说明:时序逻辑具有时序关系,先等待一个X0断,再等待X0通,本质 上就是等待从断跳变成通的一个跳变信号,指示灯Y0被点亮或其他装置被驱动。

b>时序逻辑实现方法:

程序说明:时序逻辑具有时序关系,先等待一个X0断,再等待X0通,本质上就是 等待从断跳变成通的一个跳变信号,指示灯Y0被点亮或其他装置被驱动。

【程序调试】

当所有的程序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程序通过串口下发至PLC中,程序 调试有几种方式。

1、可以在编程软件上进行程序调试,在菜单栏中的调试框中,打开“在线调 试环”,选择下发程序的端口号,即可实现在线调试。

2、可在触摸屏软件上实现在线模拟,进行程序调试。

网友A:
2014年入行自动化,做过包装行业、食品行业、激光打标、工业机器人的集成,可以接一些 电气项目的图纸设计、选型及报价,设备维修之类的活,西门子、三菱、汇川、英威腾、欧姆龙PLC的编程与调试,KUKA和埃斯顿的机器人编程,变频器和一些伺服机构的调试,一些电气自动化项目的方案提供,有需求的领导可以致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14年入行自动化,做过包装行业、食品行业、激光打标、工业机器人的集成,可以接一些 电气项目的图纸设计、选型及报价,设备维修之类的活,西门子、三菱、汇川、英威腾、欧姆龙PLC的编程与调试,KUKA和...

厉害啦,给力!

网友B:
楼主好,这是用的三菱的PLC软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