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模拟量温度采集如何取整数

楼主(2024-04-20):
200SMART温度模拟量采集后,设置30°输出Q0.1,一会显示30°后又跳回29.9°导致Q0.1连续的吸合断开,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否有四舍五入的指令。

网友A:
1,做一个延时,高于30延迟5S后动作

2,设一个区间大于30动作,低于28 恢复

3,做平均值10次,高于30动作

网友B:
消抖问题,最简单的就是延时处理,或者用边沿处理。这不是太难的问题。如果你温度变化波动不是很大的话,你可以考虑使用取整指令,把小数位舍弃掉但这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要想解决问题还得看楼上的1、2、方法。3方法比较麻烦不推荐。

网友C:
需要做区间加延时

网友D:
三菱都是这样的,设定2000MS一个周期,看你需要在这一段时间内接通多少MS,就不用一直闪烁了

网友E:
写一个滤波程序

网友F:
加一个条件判定。

1、连续采集10组温度,a1~a10

2、然后取平均值,b

3、并计算10组数据和平均值的差,c1~c10

4、当c1~c0<0.1(根据对误差范围要求设定或大或小)时,说明温度稳定了,做一稳定标志位。

5、此时再输出Q0.1(Q线圈前面,串联一个稳定标志位的常开触点)

网友G(2024-06-07):
第一种延时第二种做温度区间

网友H:
做个延时程序

网友I:
9楼说的最好!

一般报警都需要一个回差设计并加延时,否则一定是你看到的结果。

例如:报警值为30,则报警消除则是29.8以下,这样就正确了。

另外,给输入信号做滤波,只是提高了信号的质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J:
貌似以前做过,取整。

网友K(2024-12-25):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