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一个1200 MODBUS RTU 哪里错了

楼主(2024-04-21):
大神 帮我看看哪里错了   搞了一天就是不对

串口测试没人  到PLC就不行了

网友A:
有个参数mode 改4 弄了吗

网友B:
你给req那个位置弄个周期触发的点位连上,1200的那个接通0.5秒断开0.5秒那就可以,我忘了是多少了。或者你弄个m点手动修改0/1去触发,这个块才会发送指令。

网友C:
1713745539938.png我实际项目中的  实测好用 供参考

网友D:
看看REQ前面是否有周期触发的点位。

网友E:
串口测试报文是对的,你PLC发出的报文没有问题吗?

网友F:
有没有问题不应该是给我们看DB14.DBB2里有没有数吗?

发回来的是 00 45,DB14.DBB1里本来就是00,这能说明啥?

监控MODBUS不看DB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