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smart 基本控制库(LBC)应用二

楼主(2024-04-22):
声明:本文中分享LBC库内容,及项目案例;均来自西门子官方工业学习平台网站,请遵守西门子使用许可;本样例仅供学习测试使用,请谨慎用于实际生产中,若有此引发的任何风险,将由使用者自行负责;

基本控制库(LBC)应用概述

1.1 通用描述SMART 的基本控制库(LBC)提供了基本的控制模块,根据西门子编程风格指南和PLC Open 为标准化概念编程。1.2 硬件及软件需求本应用软硬件的需求为了使得本应用案例成功运行,必须满足以下硬件和软件需求。硬件S7-200 SMART CPU 控制器: • SIMATIC S7-200 SMART 产品家族软件• STEP 7-Micro/WIN SMART

IO调整库 应用描述

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PLC 系统一般 IO 数量都会有一定冗余设计,这样当其中某一个或者几个 IO 点发生损坏时,可以及时使用备用点,但是这样就需要同时更改程序,对现场维修人员的要求比较高,针对这种工况,开发出调整 IO 的功能库,可以在不更改程序的基础上在 HMI 上直接选择对应 IO 备用点,仅需要用户更改外部接线既可,大大减小了维修难度,同时使用该功能库也可以实现单按钮控制多个输出。

该程序库主要可以实现如下功能:

  1. 不需要更改程序,可以灵活调整 IO 对应功能。
  2. 可以实现单按钮控制多个输出。(通过不同的偏移量,实现不同输出,同一时间只有1路输出
库文件适用说明
  1. 打开“STEP7-Micro/WIN SMART” 软件,在左侧导航器中,右键“库”,选择“打开库文件夹”选项

    图片
    image-20240419143316448
  2. 将下载后的库文件,复制到库文件夹中;

    图片
    image-20240419143529059
  3. 在“STEP7-Micro/WIN SMART” 软件,左侧导航器中,右键“库”,选择“刷新库”即可看到库添加成功;

    图片
    image-20240419143758953
输入调整说明

输入调整库

主要针对DI输入的IO映射,通过修改偏移量的值,动态修改IO映射;

图片
image-20240419150457796

引脚参数说明

参数类型数据类型描述
EN
BOOL程序块使能,使用 SM0.0
offsetIINBYTE输入 valueI 的偏置,比如 ID0,偏置为  1 对应I0.0,最大 32
valueIINDWORD输入 I 地址,如  ID0
outOUTBOOL根据  valueI+offsetI 计算出的 I 点输出结果

注:

  1. offsetI偏移量,最大值是32是因为valueI的输入DWORD占32个位;因此,offsetI最大32;
  2. valueI值不仅仅可以是输入I地址,也可以是M,V寄存器地址;
输出调整说明

输出调整库

设备启动时,按照 Active 最低位到最高位顺序依次启动,时间间隔默认 5000ms, 若某台设备不满足启动条件或已经处于启动状态,则跳过该设备。 设备停止时,按照 Active 最高位到最低位顺序依次停止,时间间隔默认 5000ms, 若某台设备之前未处于启动状态,则跳过该设备。

图片
image-20240419152049042

引脚参数说明

参数类型数据类型描述
EN
BOOL程序块使能,使用 SM0.0
inINBOOL输入信号;0:无输出,1:按照valueQ+offsetQ输出;
offsetQINBYTE输出 valueQ 的偏置,比如 QD0,偏置为 8  对应Q0.7,最大 32
valueQINDWORD输出 Q 地址,如 QD0

注:

  1. offsetQ偏移量,最大值是32是因为valueQ的输入DWORD占32个位;因此,offsetQ最大32;
  2. valueQ值不仅仅可以是输入Q地址,也可以是M,V寄存器地址;
样例程序

本样例程序中通过两台水泵的启停控制,来说明IO调整库的实际应用;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下载测试,实际感受理解下;HMI画面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片
image-20240419155952399

结语

在小编看来,此IO调整库可应用于控制点位不多的项目程序中,大型项目的应用场景有限;且使用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对于DO输出,可能出现双线圈的情况,因此谨慎适用;另外,此库中编程思路和实现方式,值得大家深入研究,对于编程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都将有较大提升;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