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的工控板是什么品牌的?

楼主(2024-04-22):
图上的工控板属于什么品牌的?网上有类似的控制器么?

网友A:
你这个属于定制吧,很多厂家都有生产的。

网友B:
非标定制哦了,,,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C:
非标定制的,我可以做

网友D:
非标定制,你用三零的gx work2 或者西门子的smart软件能连接上

网友E:
定制的,问供应商

网友F:
你好!麦控自动化控制系统    16696668173 最好能找到原厂商,如果重新订制成本高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