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块软件MDTools如何快速输出各种BOM表

楼主(2024-04-22):
液压阀块软件MDTools如何快速输出各种BOM

摘要:MDTools可以集成在SOLIDWORKSInventor中,是一款专业的三维阀块设计软件,这款软件对液压系统设计有非常大的帮助。

MDTools 有强大的阀块设计功能、自动完成阀块的装配、一键完成工程图出图,还能完成设计检查,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阀块的各种BOM的制作。

一、加工表

阀块设计完成并审查完毕,阀块的加工表可以自动地从集成块上取出来,并插入到二维 加工图中。加工表命令可以使得您自动地从所有孔腔中取加工数据,并创建加工表。

首先,我们可以先选择选项设置,设置我们导出的BOM包含哪些类型,同时可以将选择的类型设置成中文格式。

然后在软件中选择加工图表,选择我们制作的bom表,同时可以设置要生成哪个面上的孔腔加工表,或者根据范围选择孔腔表。最后点击插入工程图中。

最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所需要的表格插入到工程图中了。包含了名称、直径、孔腔面和位置等。

二、创建压印文字表

MDTools还可以在工程图上自动地插入一个压印文字表,表包括压印文字、位置、视图名称、旋转角度、尺寸以及字体。

MDTools 可以选择使用哪种方式分割孔腔。

三、创建组件和端口列表

MDTools可以在二维图上插入一个孔腔表,包括组件编码、孔腔名称以及表面名称。

四、创建孔腔列表

MDTools可以插入工程图的孔腔列表包括,X-钻孔塞、安装螺纹孔、 钻孔、槽、凹陷结构以及O型圈槽,每个选项是在MDTools工程图选项中定义,所有相似孔腔将进行分组。

MDTools是不是涵盖了我们加工生产所需要的所有BOM清单。

网友A:
mdtools中快速生成BOM表格,非常好用

网友B:
MDTools是一款专业的三维阀块设计软件,这款软件对液压系统设计有非常大的帮助

网友C:
MDTools 有强大的阀块设计功能、自动完成阀块的装配、一键完成工程图出图,还能完成设计检查

楼主:
MDtools自带的表格能够满足企业的各种需求了

网友D:
MDTools使原先复杂的阀块集成设计变得快捷简单,并为用户避免了许多常见设计错误的发生,使设计成本和制造成本大大降低。

网友E:
液压阀块软件MDTools!

网友F:
很受用,感谢分享

网友G:
有中文版,什么价格❓

网友H:
MDTools可以集成在SOLIDWORKS、Inventor中,是一款专业的三维阀块设计软件,这款软件对液压系统设计有非常大的帮助。

网友I:
不错,很实用,谢谢分享,还会继续关注的!

网友J:
液压阀块设计用MDTools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