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obotstudio怎么与西门子博途进行实时数据交互

楼主(2024-04-25):
robotstudio怎么与西门子博途进行实时数据交互这怎么设置啊大佬们,球球了

网友A:
走TCP通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走TCP通讯



鬼扯,TCP是非实时通讯,ABB机器人有1个689-1 EGM选项,

EGM Position Stream:

                 RAPID任务中机械单元的当前和计划位置发送至外部系统。

                速度能达到250Hz(最快4ms一个点)

EGM Position Guidance:

                相关机器人不会沿RAPID中的编程路径移动,而是沿某件外部装置所生成的路径移动。(即可以变相实现外部路径直接规划)

                机器人可以接受xyzabc笛卡尔坐标,也可以接受a1-a6关节坐标

                最快能达到4ms

EGM Path Correction:

                用某件外部装置提供的测量值来修改/校正所编写的机器人路径。

                速度为48ms的倍数